我手机只要正在充电,打字乱打乱跳行,玩游戏也拉不动,失灵了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边充电边玩手机(好吧,我这种有瘾的人肯定这么干过。)但是会发现打字乱打乱跳行,玩游戏啥的也拉不动,但是如果把电源拔掉呢,一切又正常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大家碰到过这种现象不?

一起来聊一聊把~

网友:
正常的手机边充电边玩应该是不会,有这么做过
以前有一只手机摔过,后面换了液晶屏后面用久了不管充没充电都时不时触摸失灵或者误触发

网友:
恐怕是你的手机充电器不行。
换个充电器试试看。

网友:
以前遇到过,
后来很奇怪的就好了。
估计有轻微漏电??让触摸屏失灵了,不太清楚具体原因。

网友:
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形,估计可能是存在轻微漏电或感应噪声过重,现在的触摸屏都是电容屏,对静电和强局部EMI比较敏感。换个电源适配器(注意,那可不是充电器,直接给电池充电才叫充电器)试试吧,如果问题解决那么有问题的电源适配器就不要再用了,如果依旧,那么就是手机的问题了。

网友:
上个冬天待在北方,屋里有暖气,相对湿度很低,身上静电明显。我就观察到有时手机存在不受控的动作,猜测是静电的影响,于是特意做实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