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读卡器PCB天线设计

楼主:
各位大神,求助!!!
现设计一款ID读卡器,读卡部分和天线在一个模块上,天线直接画在PCB板,请问该如何设计天线线经、长宽比例、匝数及其它参数。

网友:
天线线圈电感量为345uH。。。

网友A:
先进行一下实验,把天线的圈数,圈直径大小等做实物,和主机进行配合实验。然后再画板打样PCB,最后确定PCB上的天线走线参数

网友A:
记得以前有过这方面的讨论
参考一下,
有知道PCB中怎样绘制天线的吗?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04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进行一下实验,把天线的圈数,圈直径大小等做实物,和主机进行配合实验。然后再画板打样PCB,最后确定PCB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有过这方面的讨论
参考一下,
有知道PCB中怎样绘制天线的吗?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 ...

网友B:
PCB天线设计,矩形天线,环形天线,线圈匝数,线圈直径,有计算公式哦!

PCB天线设计,矩形天线,环形天线,线圈匝数,线圈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天线设计,矩形天线,环形天线,线圈匝数,线圈直径,有计算公式哦!

这篇什么意思,楼主的心得

网友:
最终画好了吗?怎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