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ST库,垃圾设计堆成的垃圾堆

楼主:
别的不说,只举一个例子。GPIO的。stm32f10x_gpio.c 和 stm32f10x_gpio.h

这个垃圾的库,不覆盖参数选项就算了吧,居然整个不完全的,4个选项只给3个,多给一个0 不行吗?
现在要么我不要这个参数,要么我自己手写个0,总之,形式上都和库统一不了,垃圾设计。

紧接着这个垃圾居然怼成了参数位域的组合。前面的Speed用的分散位域来表示参数,这个Mode居然马上换成组合。卧槽,能不能分散分散再组合啊。这尼玛我还得拆。。。垃圾设计。
接着垃圾。看手册

要的只是个脚配置,一个脚用了4个bit来配置,上面那个Mode垃圾,居然组合出来8bit!! 我擦,还能垃圾一点吗?意思是我还得拆开来分别给4bit配置?!

槽,好垃圾的库,居然有人搞有人学。HAL更垃圾,不说了。
麻麻桑,换技师!
file:///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freebsder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ST的代码风格不是太友好!

网友:
是啊,以前临时调个程序,还得修改库文件

网友A:
现在ST的代码真心难用 这几天也是饱受其苦 首先代码里边到处都是宏定义代码量大 读起来费劲  为了兼容型号 但实际在不同型号间移植起来又非常麻烦 看到一个代码里 一个7位的i2c地址变成8位时居然不用左移操作 用了乘2  感觉这些程序员好像在用代码炫技术 生怕别人一下就读懂似的

网友:
不爽就不用啊。
反正我不用它,我现在是直接这样写搞定:
#define USE_PC6  PC6_AF_FMPI2C1_SCL|PIN_OD|PIN_PULLUP
#define USE_PA0  PIN_OUT
#define USE_PC4  PIN_IN|PIN_PULLUP
等等
然后在main里面调一个 gpio_config() 统一设置

网友:
确实非常牛逼,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为啥对应的是那些值,没找到对应关系

网友:
换了技师,还是原来的味道

网友:
怼的漂亮!就是没有好好地怼一下HAL库 而是一笔带过了 差评 扣蜀黍你1分 只给你打99分

网友:
顶起来,让ST的人看到

网友:
辣鸡辣鸡,虽然我不是玩st的码农,但也觉得st的代码辣鸡,蜀黎说的有离,赶紧换个院子,换个技师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
软件的可维护性 重要性是要大於 软件执行速度要求时,
例如CMSIS库,方便不同厂家的ARM芯片移植。而ST的HAL库也是类似考虑

个人觉得ST的HAL是不咋的,没有TI的好
关键原因是ST原来是没有软件团队的,
技术支持团队也少。基本靠第三方

网友B:
亲,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你看看FSL的那个KSDK,顺便再看看LPCOpen里的:
对一个寄存器直接放数,多简洁明了... ...

网友:
管他那么多干什么,反正能用就是了,有个名字就够了。

初始化阶段效率不效率的无所谓。

网友:
唉,不学怎么办呢,我还得编程吃饭呢

网友C:
骂的好,STM32的驱动代码就是一堆垃圾。
楼上不想用库的同学可以自己按着寄存器写驱动嘛,反正只是耗一点工时,大同小异,自己设计一套API,用着爽歪歪,换芯片时,应用代码都不用改。
这是我们搞的一套驱动API https://github.com/talpachen/vsf ... rfaces/interfaces.h,管你什么芯片,都这么调用。

网友:
看来ST开始不招人待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骂的好,STM32的驱动代码就是一堆垃圾。
楼上不想用库的同学可以自己按着寄存器写驱动嘛,反正只是耗一点 ...

收下,不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你看看FSL的那个KSDK,顺便再看看LPCOpen里的:
对一个寄存器直接放数,多简洁明了 ...

哈哈,这个真是简洁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原来为了便宜也就忍了
现在这行情
不用等退潮,挨死踢的底裤绝逼已经掉了

网友:
还好吧,我觉得用得挺方便的,主要是为了容易抄别人程序。效率什么的功能实现了再去提升。用了一段时间,就是IIC与SDIO出过问题,然后自己查手册去自己写寄存器。其他能够用,我也就没管了。

网友:
是什么原因st卖的这么好呢?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要表达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的STM32库函数,个人感觉还是挺好用的,楼主又何必纠结库函数和寄存器的对应关系呢?库函数能用就行了嘛

网友D:
好多年不玩单片机了。记得当时用的时候,也觉得这库不咋的。理论上说是好,好的不得了,但是实际用。。。

你每个变量名字那么长,记不住吧?你不得每次去查?比查寄存器高效很多吗?又没有代码自动补全。

省了注释的麻烦?那么长的变量名,比母语写注释好像也没看出有多少优点。容易阅读方面更不如母语注释了。

不同芯片之间移植?对于底层程序来说,本身驱动代码没多少,寄存器什么的差异又很多,改动起来好像也省不了多少精力,毕竟底层本身就那么点工作。

总之感觉像鸡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多年不玩单片机了。记得当时用的时候,也觉得这库不咋的。理论上说是好,好的不得了,但是实际用。。。
...

不玩单片机你跑来当单片机版版主,我可以认为是炫耀还是挑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玩单片机你跑来当单片机版版主,我可以认为是炫耀还是挑衅?

额,单片机版主,意思是给讨论单片机的大侠们提供服务的,不是自己当大侠

网友:
我也不喜欢官方的标准库、HAL库。不过现在有个LL库挺不错的,大部分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内联函数形式,效率比用户自己写寄存器稍稍差点儿,直观性很好。你可以试试。

网友:
看样子,你是学51出身的,不习惯ST的库函数,那就回到寄存器操作的年代,当然别忘了准备厚厚的一堆参考手册。

网友:
ST为用户快速上手,做了很多,用户看着名字就可以写程序了,难道不好吗?非得骂人家,按楼主的思维方式,人家一天办成的事,你可能得化一个星期,写出的东西可靠性还很差,维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ST的代码真心难用 这几天也是饱受其苦 首先代码里边到处都是宏定义代码量大 读起来费劲  为了兼容型号  ...

看宏定义是你的福气,没有宏定义,你还得琢磨人家那么写是什么含义。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一直钟爱寄存器配置,从不用st的库,就和st的员工一样垃圾

网友:
没这么夸张,重要的是思想,库只是方便看的工具。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ST芯片上的外设设计得一团糟糕,然后驱动库写得更是一堆垃圾。稍微用深一点就要看内部细节,现在它的驱动库只能用来作为寄存器的理解,一堆自以为是的宏弄的可读性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骂的好,STM32的驱动代码就是一堆垃圾。
楼上不想用库的同学可以自己按着寄存器写驱动嘛,反正只是耗一点 ...

你这个不错,我上层驱动之类的也是这样写的,比如GUI,电机驱动什么的,都是这样搞,再上层应用只管填参数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