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高版本导出低版本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我用的AD15版本的,制板厂家是AD10,怎么用AD15导出AD10兼容的PCB文件?

网友A:
1.AD软件保存为.pcbdoc即可,没有高低版本兼容问题
2.生成gerber文件发厂家
3.保存为PCB4.0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AD软件保存为.pcbdoc即可,没有高低版本兼容问题
2.生成gerber文件发厂家
3.保存为PCB4.0格式

第一条好像是不行的,在低版本打开会出现问题的,有些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有些打开会出现错误的

网友:
如果你要是能确保你升成的GERBER没有问题的话,就不用发原文件给对方的,一般有些资料需要保密,原文件都是不会发给对方的,发原文件其实是为了核对你的GERBER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好像是不行的,在低版本打开会出现问题的,有些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有些打开会出现错误的

要保存为5.0 Binary Files(*.PcbDoc)格式,应该可以的
5.0 Binary Files(*.PcbDoc)格式,是dxp的PCB
PCB4.0格式是PROTEL99SE格式

网友:
直接gerber 不就完事了。打开都不用AD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