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5新建工程

楼主:
我想在keil5中新建一个工程,但我找不到需要添加的库文件的位置,网上查百度经验都是keil3版本的,文件目录都不一致,求帮忙!!

网友A:
你先说说你要添加什么库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你要添加什么库文件

刚买的开发板开始学,按照人家给的word里的步骤来,我也不知道叫我添加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开发板开始学,按照人家给的word里的步骤来,我也不知道叫我添加的是什么

这学习资料够坑的,你所说的库可能是官方提供的外设库,需要去官网下载,或者开发板带的资料里面会有

网友:
官网去down,你想要什么样的资料都会有的,前提是你要知道你想要找什么,

网友:
去ST下载对应芯片的库,根据你工程需要的东西,把对应的驱动拷出来就行了。

网友:
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用别人建立好的工程,但是前提是用的库是对的。在了解了,库的结构之后,自己建立工程。
第二种,自己摸索建立,这种对于初学者比较难,而且细节注意不到。

不管哪种方法,库与工程,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

网友:
直接去论坛下已有的工程,然后再学习怎么建立其他的工程

网友:
新用户使用工具STM32CUBE,超级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