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构成的方波发生电路频率计算的问题

楼主:
运放的正端接不同的参考电压时频率是如何计算的
第一个图里面的频率该如何计算,求详细的推算过程

网友A:
这种方波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由两个滞回电压以及R12和C27构成的RC电路充电放电时间决定。
第一幅图片中未标注运放型号,是否能够产生振荡还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波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由两个滞回电压以及R12和C27构成的RC电路充电放电时间决定。
第一幅图片中未 ...

明确告诉你可以震荡,实物我都做出来了,我现在就要理论计算,然后结合实际

网友B:
我仿真振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振不起来。

仿真可以

网友:
Dis在首帖没有标出,是什么电源?

网友:
dis首帖没有标,是什么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