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ntrolSUITE的使用

楼主:
今天安装完controlSUITE后是这个样子,但是在文件夹里面有相关文件,可是controlSUITE界面上面没有,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想问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的是WINDOWS10 E文版.64B

网友A:
这个是中文版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中文版器件.

我是直接在TI网站上搜索,然后下载了一个,我也是win10的系统,不过这个跟系统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在TI网站上搜索,然后下载了一个,我也是win10的系统,不过这个跟系统应该没关系吧?

还有就是,这个程序必须装在系统盘吗?

网友:
你在安装目录下找到蓝色标签的那个目录.那个是元件列表.然后直接使用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
不过最好是默认安装.很多的软件有些库文件对位置很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在TI网站上搜索,然后下载了一个,我也是win10的系统,不过这个跟系统应该没关系吧?

我的也是在TI官网下载安装的.全部都用默认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