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nano封装底座

楼主:
最近有些忙,就发一些自己以前搞过的
需要自己从pcb里生成下封装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xuto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arduinomini.PcbDoc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谁谁需要arduino nano封装的话,可以在软件中,菜单 Design-Make PCB Library,,,,

网友B:
直接用51的pcb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谁谁需要arduino nano封装的话,可以在软件中,菜单 Design-Make PCB Library,,,,
赞:v ...

没错,我经常干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51的pcb就可以了

原理和51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错,我经常干这事

这是画图的捷径,并且画封装是很苦的差事,除非用到了确实找不到的新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画图的捷径,并且画封装是很苦的差事,除非用到了确实找不到的新的器件

反正能用就好,没必要做重复工作,

网友D:
楼主好啊  我生成的是这个怎么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啊  我生成的是这个怎么办呀

已经生产库文件了,回到Projects 然后右击这个封装库,选择Save AS...去保存这个封装库,保存到需要放的地方
再进行添加封装库

网友:
刚好需要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