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电路,能同时给多个电路板供电

楼主:
上司给了一个任务,作为毕业生,这个任务有点难度,求助你们~ 我这个电路板的单片机是STM32F030F4P6,你们还需要知道哪些尽管跟我提

网友A:
多接通几根线就行了……

网友B:
电路板的单片机是STM32F030F4P6    和  能同时给多个电路板供电   这两者有什么联系
能同时给多个电路板供电,纯硬件也可以做到
用单片机是要控制多路电源开关,还是上电时序问题,还是要实现可编程电源
你这问题说的让人一头雾水,搞不清楚你要干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接通几根线就行了……

关于电路的设计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的单片机是STM32F030F4P6    和  能同时给多个电路板供电   这两者有什么联系
能同时给多个电路板供 ...

额,我是真的不太懂,所以不知道怎么描述。 大概意思就是要设计一个电源电路,功能就是能同时给多个电路板供电就行,这种电路我之前没有设计过,所以不知道怎么着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电路的设计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你题意不明确,没有需求就不可能有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题意不明确,没有需求就不可能有方案……

大概意思就是要设计一个电源电路,功能就是能同时给多个电路板供电就行,这种电路我之前没有设计过,所以不知道怎么着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概意思就是要设计一个电源电路,功能就是能同时给多个电路板供电就行,这种电路我之前没有设计过,所以 ...

等于没有说呀……电源种类多了去了,电源来源,供电需求。如果要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的话,无论在哪里你都找不到方案的,你得把东西说全了才会有人能帮上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概意思就是要设计一个电源电路,功能就是能同时给多个电路板供电就行,这种电路我之前没有设计过,所以 ...

电源的输入范围,电源供应需求, 开关电源设计,还是只是稳压电路设计,多路供电,每路是数电与模电?供电电压要求,电流要求…… 这些东西你得在提问前先整理出来,再提要求,相信会有很多人愿意帮你忙,但就你说的,恐怕没有人有办法帮上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等于没有说呀……电源种类多了去了,电源来源,供电需求。如果要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的话,无论在哪里你 ...

完全没头绪。需要计算哪些数值,需要提供哪些东西。。。像您说的,需要知道电源来源,供电需求?这些是需要看被供电的电路原理图的吗?上司就说了句完全靠我自己先设计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头绪。需要计算哪些数值,需要提供哪些东西。。。像您说的,需要知道电源来源,供电需求?这些是需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输入范围,电源供应需求, 开关电源设计,还是只是稳压电路设计,多路供电,每路是数电与模电?供 ...

您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只要看原理图就能知道的?关于这个原理图我还没有彻底摸索清楚

网友D:
没有看明白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给的单片机的型号干什么的?使用这个单片机来做一个板子然后给多个板子供电,还是要做一块板子给多块这种芯片的板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明白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给的单片机的型号干什么的?使用这个单片机来做一个板子然后给多个板子供电 ...

后者!做一块板子给多块这种芯片的板子供电!

网友E:
这种题相当于“我不太舒服,我也不知道那儿不舒服,大夫您帮我把把脉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种题相当于“我不太舒服,我也不知道那儿不舒服,大夫您帮我把把脉吧?”

没办法。。。需要我发被供电的原理图?

网友:
设计电源,起码得知道供压范围,和功耗吧,还有复杂点的,诸如宽压输入,反接保护,过流检测保护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我是真的不太懂,所以不知道怎么描述。 大概意思就是要设计一个电源电路,功能就是能同时给多个电路 ...

几V对外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需要我发被供电的原理图?

发了人家也不一定能帮得上忙,如果是商业秘密泄露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