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UCLEO-IKS01A2测评] 测试传感器和程序解析

楼主:
1. 用mbed开发,可以逐个测试传感器。源程序有些问题,我先remark了一些问题语句,直接测试结果如下

可以显示出温度的数据。
2. 在开始之前需要先找到是使用哪个端口,

3. 然后启动putty这样的串口通讯程序,波特率选择9600

4. 这里显示的温度读取非常简单,
  humidity_sensor->read_id(&id);
  printf("HTS221  humidity & temperature    = 0x%X\r\n", id);

因为引入了库,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简单。

网友:
汇总贴在此:
[X-NUCLEO-IKS01A2测评]—by 北方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445&fromuid=536508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把板子上的所有传感器读取的温度,气压,都打出来,对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