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篇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gmche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由于这个电路的Q 值与K 有关,当Q 较高时,K 的微小变化会引起Q 的剧烈变化,此时电路的稳定性变得很差,所以只能在低Q 值的情况下才能应用。

网友:
附录(加深的内容,给需要的读者):低通原型与带通滤波器之间的频率转换关系

网友:
本篇的姊妹篇是:
漫话有源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5950-1-1.html
漫话有源滤波器——高通滤波器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6392-1-1.html
本篇需要的表格也在上面第一篇中。

网友:
非常受益,感谢楼主

网友:
标记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了解一下,到用时可能还得用工具软件设计。

网友:
很好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深圳冠荣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从事二极管生产经营品种有:ESD防护,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2W 3W 5W插件 贴片大功率稳压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
整流二极管,高压二极管 高端品质 免费为您送样!
QQ:1815215507 QQ2:2323735613 WWW.TVS-GR.COM

网友:
漫话有源滤波整理:
漫话有源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高通滤波器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阻滤波器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状态变量滤波器和开关电容滤波器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滤波器的延迟特性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元器件对于滤波器的影响篇

网友:
有点吃力,比较难!

网友A:
陈老师好,如果我要设计一个中心频率为300kHz的带通滤波器,并用压控型低通和高通级联,为的是提取电机中300k的波形出来。我设计的带通滤波器,低通的截频是500k,高通的截频是180k,参数选择是根据《有源滤波器的精确设计手册》查表得出,我的截频选择是否合理。参数的话,感觉我查表不够您在高低通滤波器帖子里的计算法准确。但是我对您压控低通滤波设计的那个方法不太懂,就是令K略大于1,那K大致取多大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陈老师好,如果我要设计一个中心频率为300kHz的带通滤波器,并用压控型低通和高通级联,为的是提取电机中30 ...

你提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两个截止频率设置是否合理。我只能说,从中心频率等于两个截止频率的几何平均这一点来说,两个截止频率的设计是对的。但是这个通带的宽度是否合适,要看你需要提取的信号频带的具体情况,我没法替你判断。

第二个问题,关于压控电压源型低通滤波器的设计,如何取K。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取K=1,那么按照2.10式可以确定截止频率与Q值,但是要保证其中一个不变二改动另一个就比较困难。例如当截止频率确定后,若要改变Q,则必须在保持两个C的乘积不变条件下改变它们的比值,或者在保持两个R的乘积不变的条件下改变它们的和,显然都比较麻烦,文章中说它们不能独立调节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若令K>1,此时就在等式中加入了另外一个变量R4/R3,这个变量的加入不改变截止频率,但是可以改变Q(参见2.9式),此时只要调节R4或R3就可以在不影响截止频率的前提下调节Q。此时K=1+R4/R3,所以,具体的K比1大多少就是根据你想要让Q有多大的调节范围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陈老师好,如果我要设计一个中心频率为300kHz的带通滤波器,并用压控型低通和高通级联,为的是提取电机中30 ...

哦,前面哪个帖子中的公式编号是在我写的讲义中的,在这个论坛的帖子中没有出现,你自己查对一下应该能够搞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jn42238218 发表于 2019-6-10 19:12 陈老师好,如果我要设计一个中心频率为300kHz的带通滤波器,并用压 ...

谢谢陈老师指点,对K以及参数这块经过您指点清楚了,请问下您写的讲义在哪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陈老师指点,对K以及参数这块经过您指点清楚了,请问下您写的讲义在哪能看到

呵呵,那个是我自己写的给学生讲课的,没有发表过。

网友C:
陈老师好,我参照您在文中所述的模拟电感型带通滤波器进行设计,从10kHz方波中滤出它的三次谐波,Q取在30左右,仿真结果十分完美,幅频响应是典型的点通滤波器,输出波形也很漂亮。但实际制作的时候输出十分异常,我想请问一下在参数设计时是否有其他需要额外注意的地方等等。望指教,谢谢!@gmchen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陈老师好,我参照您在文中所述的模拟电感型带通滤波器进行设计,从10kHz方波中滤出它的三次谐波,Q取在30左 ...

文中所有的滤波器计算都是基于理想元件的,但实际滤波器受到元器件的实际参数的影响,所以会出现与理论计算不符的情况。具体的影响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电阻电容标称值与实际值不符。通常,电阻比较容易做到与理论值接近,例如选用0.1%误差的电阻。但是电容的实际容量值可能与标称值有很大的误差,常常有5%甚至更多。另外,我在文中也指出电容的Q值对滤波器的Q值有很大影响。

所以,如果是做一个实验类型的滤波器,可以预先对电阻电容进行筛选(主要是电容),也可以根据筛选或实测的结果修正滤波器中其他元件的参数。

如果是要做产品,可能要对电阻电容提出一定的要求。产品方面我的经验不多,你可以求助于对此有经验的工程师。

第二、运放的非理想特性主要是它的有限带宽对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与Q值均有影响。有文献指出,运放的有限带宽使得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下降、Q值上升,所以应该选择具有足够带宽的运放。

也有文献指出可以在电路中增加合适的补偿网络以弥补上述有限带宽问题,但是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没法提供具体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想天空 发表于 2019-7-13 08:21 陈老师好,我参照您在文中所述的模拟电感型带通滤波器进行设计,从10kH ...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学习了。

网友:
满满的干货

网友D:
惭愧,竟然看不懂,陈老师有没有基础一点的教材?我最近正在看 《模拟滤波器设计 [三谷政昭 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惭愧,竟然看不懂,陈老师有没有基础一点的教材?我最近正在看 《模拟滤波器设计 [三谷政昭 著]》

这篇东西,包括我的其他几篇有源滤波器的帖子,都是从传递函数的角度分析带通滤波器。只要学过复频域分析的都能看懂,就是比较繁琐,看起来比较累。

如果要简单一点讲的话,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

1、所有有源滤波器(包括低通高通带通带阻以及全通)都是由基本的一阶和二阶滤波器级联而成的。

2、根据要求的滤波器的频率特性不同,级联的每个一阶或二阶滤波器可以有不同的截止频率(或中心频率)以及不同的Q值。

3、我的这几篇帖子,就是介绍如何计算这些级联的滤波器(我的文中称之为滤波节)的截止频率(中心频率)和Q值。

4、现在网上有许多计算有源滤波器的软件,实际使用中可以用这些软件得到需要的结果。这些软件中,有些还可以修正电路中元件非理想特性带来的误差,还是很好用的。但是,如果不清楚每个滤波节的中心频率和Q值,那么在调试中将会遇到一些麻烦,面对已经级联的滤波器可能无从下手。而如果知道每个滤波节的参数,调试时可以逐个进行。所以建议读者还是耐心地看一遍文章。

网友:
一种新的带通放大电路

带宽上下限频率是低通滤波电路R1C1和R2C2的截止频率,谁高谁低可以用来信号相位。

通带内信号放大倍率为(Rz/R0)。

频率低于通带的信号保持导通,高于通带的信号截止。

已申请专利。

网友E:
点通的情况下,fu-fl=0,在分母位置,这时候应该怎样确定陡度呢?

网友E:
k12的增益公式怎么和前面写的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通的情况下,fu-fl=0,在分母位置,这时候应该怎样确定陡度呢?

点通直接用Q值计算,不能用那个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k12的增益公式怎么和前面写的不一样了

一样的啊!k12就是前面那个k01*k02的公式,只是将最后的k0定义为1,即归一化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