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用过MAX1168这款AD芯片?

楼主:
现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MAX1168来采集电压,需要配置寄存器,有点看不懂,有用过的大神来指导一下

网友A:
需要配置寄存器,有点看不懂.把问题详细说明一下。哪个寄存器不会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配置寄存器,有点看不懂.把问题详细说明一下。哪个寄存器不会配。

那个控制寄存器,bit[7:5]通道号,bit[4:3]扫描模式,如果配置01是八通道全扫描,那通道配置的什么意思?
bit[2:1]电源模式,具体什么意思?谢谢
菜鸟一个,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控制寄存器,bit[7:5]通道号,bit[4:3]扫描模式,如果配置01是八通道全扫描,那通道配置的什么意思? ...

如果配置01是八通道全扫描,手册里明明是Sequentially scan channels 0 through N
(N ≤ 7)   0-N  ,不一定是8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