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配置USB转虚拟串口VCP

楼主:
串口传输数据的速度太低,满足不了需求,想利用USB转VCp的方法。提高速度,USB工作在FS模式下,速度能达到1M左右。
一直配置在USB,始终不知道哪有问题。电脑一直不能识别出来。驱动程序也安装了。请问大家USB配置的步骤教程有么,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下图是USB的接线图。1脚和4脚是悬空的。配置USB在FS模式下。

网友A:
识别不了,不一定是配置问题,也可能是你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识别不了,不一定是配置问题,也可能是你程序问题.

是的,所以比较头疼。程序该配置的地方都配置了,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USB   硬件要求连接 VBUS  D+ D- GND,当D+ 上啦1.5K的时候识别我全速和高速设备,当D- 上拉时为低速设备。这是硬件上的要求,其他问题就应该是软件上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硬件要求连接 VBUS  D+ D- GND,当D+ 上啦1.5K的时候识别我全速和高速设备,当D- 上拉时为低速设备。 ...

我PCB的引脚画反了,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把解决了的图发一下呗

网友:
是驱动设备的问题,官网上下个新的驱动就行了.

网友:
这总问题也有!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