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S1106-高压线性恒流分段调光驱动IC

楼主:
奇力调光芯片VAS1106是一款分段恒流、支持可控硅调光;调光吸顶灯、球泡、灯丝灯最佳方案选择;设计极简、无电解、高PF、过EMI;去电源化:LED与IC一起焊在铝基上,去掉冗杂的电源;模块化:并联IC即可实现更大功率与光通量。高效率LED可控硅调光驱动方案VAS1106:特点:单颗最大功率8W;
最大效率90%;
功率因素大于95%;
封装:ESOP-8

主要性能:

1.分段恒流、支持可控硅调光

2.调光吸顶灯、球泡、灯丝灯最佳方案选择

3.设计极简、无电解、高PF、过EMI

4.去电源化:LED与IC一起焊在铝基板上,去掉冗杂的电源
5.模块化:并联IC即可实现更大功率与光通量

应用:

T5/T8 系列、LED 日光灯管、LED 球泡灯、LED 筒灯、LED 吸顶灯

网友:
主要性能:

1.分段恒流、支持可控硅调光

2.调光吸顶灯、球泡、灯丝灯最佳方案选择

3.设计极简、无电解、高PF、过EMI

4.去电源化:LED与IC一起焊在铝基板上,去掉冗杂的电源
5.模块化:并联IC即可实现更大功率与光通量

网友:
奇力调光芯片VAS1106是一款分段恒流、支持可控硅调光;调光吸顶灯、球泡、灯丝灯最佳方案选择;设计极简、无电解、高PF、过EMI;去电源化:LED与IC一起焊在铝基上,去掉冗杂的电源;模块化:并联IC即可实现更大功率与光通量。高效率LED可控硅调光驱动方案VAS1106:特点:单颗最大功率8W;

网友: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