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枚举类型的变量

楼主:
仪表
大家都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枚举类型的变量。
方案1:
传统的枚举方式,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enum tDelOpt { OS_DEL_NO_PEND = 1,
    OS_DEL_ALWAYS,
};
与C语言教科书式的表达方式。其优点是编译器也可以参与检查,如果使用其它参数,则会提示错误。

方案2:
简单的宏定义方式,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define OS_DEL_NO_PEND 1
#define OS_DEL_ALWAYS 2
uint8_t tDelOpt;

在使用时均通过switch函数来操作。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switch(tDelOpt)
{
case OS_DEL_NO_PEND :
{
...;
break;
}
case OS_DEL_ALWAYS :
{
...;
break;
}
}

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网友:
枚举,主要是用来定义一个数据类型吧。定义之后,后续有类似的变量,可以直接定义即可。单个变量比较两种方式好像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