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问题

楼主:
file:///C:/Users/Gavin%20Zha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85433716/QQ/WinTemp/RichOle/NYDS65Z%RE@T8([XO6XF5L0.png移植bootloader从28035到28027,出现这个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经过添加lib文件,现在只剩下上面三个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你的配置不完整.编译器找不到对应的模块.只能一点一点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你的配置不完整.编译器找不到对应的模块.只能一点一点对.

一上来就让我搞这个很难受。。。把地址重新分配了就好了

网友:
没错.凡是出现这些提示错误,要么是配置错误,要么是其他文件或者库文件编译器找不到.如果是代码问题,编译器一般会比较精准提示.旺旺因为配置问题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