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换能器驱动电路

楼主:
9芯积分
求教大神,我现在要做一个超声换能器的驱动电路,如今原始的信号源已经能够出来了,是0.5Mhz.10V的正弦信号,但幅值不足以驱动超声探头,探头需要的驱动电压在150V左右,所以我想问问懂这方面的大神,有什么推荐的方案吗,是购买现成的放大器电路还是自己设计一款,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A:
务必先弄清楚换能器的驱动要求,不仅仅是电压、频率,还要有功率。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变压器升压,但必须先知道功率,否则无法设计变压器,也无法确定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务必先弄清楚换能器的驱动要求,不仅仅是电压、频率,还要有功率。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变压器升压,但必须先知 ...

就是这种电路

网友A:
这是基本乙类放大器,但要解决你的问题,先看我在2楼的回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基本乙类放大器,但要解决你的问题,先看我在2楼的回帖。

我现在有0.8V 1.5M的正弦信号,想要驱动一个等效为500欧并联500pF的换能片,要求功率在1w 左右,请问该怎么做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0.8V 1.5M的正弦信号,想要驱动一个等效为500欧并联500pF的换能片,要求功率在1w 左右,请问该怎 ...

可以参考超声清洗机的电路,一般此类应用从成本角度考虑并不采用信号源-放大器-负载这样的常规结构,而是用足够带载能力的振荡器直接驱动,再根据需要用适当的方式控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