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还没消化完,新打样的PCB又到了

楼主:
赶在国庆节板厂放假之前投了一块板子,还蛮快,四天就做好寄到了。放假有新东西做了。
因为前面几个月主要在忙KW41大赛的作品,很久没画板子了。不过今年前几次打样的板子也还没消化完……

网友A:
这得花不少钱吧????

网友B:
我看你是切割开的,可以在中间加邮票孔啊,直接掰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是切割开的,可以在中间加邮票孔啊,直接掰开。

亲,给我推荐个可以用邮票孔分割又不算拼板数的PCB打样板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得花不少钱吧????

10x10厘米以内, 5片45元不包邮。
一整片,不能铣开,不能V-cut,不能邮票孔。否则每小块要单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给我推荐个可以用邮票孔分割又不算拼板数的PCB打样板厂,谢谢~

都可以啊应该,我也这么干过的,我没用邮票孔,只是打了几排镂空的焊盘,一掰就断了。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吧。如果是同类型板可以用邮票孔或V割。不同类型要收费的。

网友D:
这 怎么分开的 还這么整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 怎么分开的 还這么整齐

刀切的。。。

网友:
做了个ST-Link v2-1 (把Nucleo-144上面ST-Link的STM32F103CBT6拆了, 焊上去)
STM32F446的板子开始制作,周边基本元件焊好,先点个灯。

网友E:
楼主你这切割的,为啥板子之间不镂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切割的,为啥板子之间不镂空呢??

拼板加钱啊,还不如单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