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4418开发板Android4.4-更改uboot开机LOGO

楼主:
在 iTOP4412 开发板 Android启动时出现了三个 logo,就是 uboot 的 logo,内核的
logo,还有系统的 logo。
但是在 iTOP4418 开发板中少了两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uboot 和内核都显示同一个
logo,跑起来的时候都是在读取:/home/4418/android/device/nexell/drone2/boot 中的
logo.bmp。
为了显示自己的 logo,其实只要找张图片来替换原来的图片就可以了。
原来的图片:
修改后的图片:
需要注意的是图片的格式和参数,在 win7 下打开其属性参数可以看到:
尺寸大小是 1024×768 像素,位深度:24. 特别注意这个属性。
修改时使用的是“gimp”这个作图工具。下面大略讲解一下过程。
打开该软件后,在图片上右击->图像->缩放图像
打开缩放图像面板后是这样的:调整宽度和高度。为防止成比例改变宽和高,可以解锁一
下。如图中小方块所示。
数值填充好之后,点击缩放,完成缩放。
下来就是导出图片了,点击文件:
选择 Export As :
然后选择好路径和图片格式,导出一下,图片格式的修改就完成了。
在不同屏幕上图片是不相同的,对于刚才的尺寸,适于 9.7 寸屏幕。用户还要根据自己屏
幕的大小设置图片大小。

网友:
水个经验,楼主这一手好教程

网友:
写得很好!可以参考

网友:
多谢教程,领悟了

网友:
真不错,看了本帖,大有裨益啊

网友:
教程还可以咯,这块板子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1.https://arm-board.taobao.com
2.www.topeetboard.com
Q: 2551456065

网友:
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