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理图文件画两条总线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
   有一个原理图文件,画两条总线就好报错,如图。报错的意思是复制了总线,但是我并没有复制,而且画一条总线,或者不用总线,原理图编译时都能通过而且能导入PCB,不知为什么?哪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试着给其中一个bus加个网络名,或者两个bus都加网络名。

网友:
楼主的颜色偏好真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着给其中一个bus加个网络名,或者两个bus都加网络名。

先谢谢!bus加网络名,不知道怎么加,双击bus不出现属性对话框,用Tab也不行。现在的问题可能出现在总线的连接上,因为发现当鼠标靠近总线时,会出现警告如下:Warning:Unconnected Wires. 总线画了多次都是这样,甚至画总线时每个节点都点击一下结果也是一样的,而且每条总线但是这样的警告。

网友:
告警的意思是有未连接的电线。
总线也是要用网络标号的,比如DATA[0..1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bus加网络名,不知道怎么加,双击bus不出现属性对话框,用Tab也不行。现在的问题可能出现在总线 ...

给bus加网络名与给单根线加网络名是一样的,只是命名一般按楼上的方法命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bus加网络名与给单根线加网络名是一样的,只是命名一般按楼上的方法命名。

谢谢5楼6楼!加网络标号也解决不了“有未连接的电线”的警告。为了找到原因,新建了一个原理图文件,画了两个芯片,用总线连接起来,同样有警告,真不知道什么道理。不管它了,反正不影响导入PCB,由它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5楼6楼!加网络标号也解决不了“有未连接的电线”的警告。为了找到原因,新建了一个原理图文件,画了 ...

见鬼了么
除非软件有问题
这种总线应该是经常画的
用的什么版本,把告警信息的原文打开,贴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鬼了么
除非软件有问题
这种总线应该是经常画的
用的什么版本,把告警信息的原文打开,贴出

你好!多日未到这个网站溜溜,所以回复晚了,请见谅。现把告警信息贴上,3张图,分别是打开的warning信息、error信息和编译选择(Compile Document......)的截图。我用的是Dxp2004,以前未用它画过总线,其他功能还是很好用的。其实,我的原理图以前早就画了,并且也PCB打样了,正在调试,以前的原理图是完全用标号,看起图来不太方便,因此加了总线,这才发现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是什么鬼。

网友:
报错的原因是:端口名字没有定义
怀疑原理图中有其他未连接的线段,或者没有用的,多余的未删除的短线段,或许只是一小段线,没有与任何网络连接,,,找一下,把这些线删除之后就没有报错了。

网友:
无论是早期的Dxp2004包括现在的AD某些其他版本,在画原理图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原理图中存在一段没有连接的线是不会报错的,这段线系统默认为N000-1,当还有其他有未连接网络的线存在时,系统就会报错

很可能是画总线的原理图中有一个元件里面有一小连线,没有与任何网络连接,按上面截图推断有5个error,这个器件使用时复制过4次,,,
原理图是完全用标号,看起图来不太方便,因此加了总线,,,,说明还不至于影响到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