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运放LM3900旁边的电位器起什么作用?如何调节?

楼主:
(图片)

网友:

CPUA_924SCH.pdf (82.69 KB, 下载次数: 19)

网友A:
单电源运放的偏置电压调节。从电路看这个运放是作为比较器在使用,这个电压就是比较器阈值,应该调节到其输出可以准确驱动后面的负载Q3

网友B:
楼主应截取局部电路图,以合适阅读的比例发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运放的偏置电压调节。从电路看这个运放是作为比较器在使用,这个电压就是比较器阈值,应该调节到其输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截取局部电路图,以合适阅读的比例发布。

赞同,我开始还以为那是一个运放,吓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