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下a++ a+=1 ++a a=a+1。看汇编,结果挺有意思

楼主:
用的MPLAB X IDE V4.00 + XC8 V1.41
C如下:
    AlarmNum++;
    AlarmNum=AlarmNum+1;
    ++AlarmNum;
    AlarmNum += 1;

汇编如下:
12982                           ;Timer.c: 70: AlarmNum++;
12983  0271  0020                       movlb        0        ; select bank0
12984  0272  30FC                       movlw        252
12985  0273  0ADC                       incf        _AlarmNum,f
12987                           ;Timer.c: 71: AlarmNum=AlarmNum+1;
12988  0274  0ADC                       incf        _AlarmNum,f
12990                           ;Timer.c: 72: ++AlarmNum;
12991  0275  0ADC                       incf        _AlarmNum,f
12992  0276  0ADC                       incf        _AlarmNum,f

可以发现有意思的是AlarmNum += 1;这句话在汇编中没了。。。。所以不清楚的小伙伴们注意了,以后就不要用+=了。
另外可以看到AlarmNum=AlarmNum+1;是最简单的,只用了一个指令周期。所以以后大家在PIC中还是用a=a+1吧。另外还有++AlarmNum,竟然执行了两次自加。。。。这个太坑了吧。
重新试了一遍:用的在线仿真看的,结果没有问题,都是2.
    AlarmNum=1;
    ++AlarmNum;

    AlarmNum=1;
    AlarmNum+=1;

     AlarmNum=1;
    AlarmNum=AlarmNum+1;

    AlarmNum=1;
    AlarmNum++;
看汇编:
  2348                           ;main.c: 74: AlarmNum=1;
  2349  0849  0020                       movlb        0        ; select bank0
  2350  084A  01DC                       clrf        _AlarmNum
  2351  084B  0ADC                       incf        _AlarmNum,f
  2353                           ;main.c: 75: ++AlarmNum;
  2354  084C  0ADC                       incf        _AlarmNum,f
  2356                           ;main.c: 77: AlarmNum=1;
  2357  084D  01DC                       clrf        _AlarmNum
  2358  084E  0ADC                       incf        _AlarmNum,f
  2360                           ;main.c: 78: AlarmNum+=1;
  2361  084F  0ADC                       incf        _AlarmNum,f
  2363                           ;main.c: 80: AlarmNum=1;
  2364  0850  01DC                       clrf        _AlarmNum
  2365  0851  0ADC                       incf        _AlarmNum,f
  2367                           ;main.c: 81: AlarmNum=AlarmNum+1;
  2368  0852  0ADC                       incf        _AlarmNum,f
  2370                           ;main.c: 83: AlarmNum=1;
  2371  0853  01DC                       clrf        _AlarmNum
  2372  0854  0ADC                       incf        _AlarmNum,f
  2374                           ;main.c: 84: AlarmNum++;
  2375  0855  0ADC                       incf        _AlarmNum,f

结果看编译出来的都是一样的了。。。。+=也能编译出来了。。。我晕了。
额,总之我以后是再PIC中只用a=a+1了。

又多试验了几次,发现每次编译出来的汇编指令还不一样,不过确实像第一个回复的网友说的,论证的不合理。应该是这个lst文件的显示问题,实际汇编出的指令与C指令是不能完全对应的。第一次测试的少了那个+=的汇编指令应该是++AlarmNum上多出的那条。。上面写的也不删了,正好给像我一样的新手看着玩吧。
总体上,这4中写法是一样的,但是有时候汇编出来的指令数不一定,但是结果目前没发现错误。

网友:
对你表示挺无语的
这几个语句单独使用的话,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总之我以后是再PIC中只用a=a+1了
是你论证不到位,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最后选了一个最不常用的写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表示挺无语的
这几个语句单独使用的话,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是你论证不到位,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最后选 ...

原来的结论却是不对,应该是lst文件中C和汇编对应的不好让我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