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代码分析

楼主:
如图,这是一个中断函数的处理程序,是在M4上运行的。
对应的C代码功能应该是以下的功能,
temp = h_0x10000158 & 0x3;
switch(temp)
{
case 0,1,2,3:
}
但可能原始C代码不是这样写的,所以汇编并未采用TBB的跳转格式。
有可能是直接使用
if(temp != 0)
{
if(temp==1)...
}
这种格式写的。

我想问的是:图中,第一个红框中的移位代码是有什么特别的用处么?
我发现很多C语言中的 '与'操作,都会被汇编成这种LSLS操作,然后使用BEQ,BNE这种跳转来进行分支

网友A:
LSLS 逻辑左移0x1E位也就是30位, 也就是判断最后两位(二进制)是不是0, 等于0就退出定时器0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LS 逻辑左移0x1E位也就是30位, 也就是判断最后两位(二进制)是不是0, 等于0就退出定时器0中断

好奇怪,为什么会编译成这种LSL的移位指令呢,
如果是判断低位的话,比如1位的话,好像TST指令更直接吧貌似是有一些规律的,应该是依据C语言中的不同写法,并不只是逻辑上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