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评测:二、点亮LED P1.6

楼主:
我的电脑里有KEIL MDK5,没有什么KEIL C51,那么就得安装一个。我的老办法是这样,如果KEIL MDK5装在C:盘,那么,我就把KEIL C51装在D:盘。
这样就解决了C51同32位MDK同时存在一个电脑的问题。我试了下很好用。
或者都装下C:盘,一个是KEIL,一个是KEIL_C51
开发C51的程序时就打开C51的图标,用MDK5开发32位STM32时就打开C:盘的MDK

在渡娘下找:KEIL C51
我找到的是: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54515.html

这个是下载安装,下载时注意,把那些多余的要安装的对号都点下去。(别说没提醒你哈)

我安装到了C:盘下的KEIL_C51

也没有破解就好用了。(不管了)

然后,把从网站下的例程解压后,找到GPIO,我在GPIO里建了个工程
芯片选 AT89C51,不加启动码。
然后在原有的程序我改如下: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
* Date               : 2017/01/20
* Description        : GPIO éèÖÃóëê1óÃoíGPIOÖD¶Ïê1óÃê¾ày
*******************************************************************************/
#include "..\Public\CH554.H"
#include "..\Public\Debug.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pragma  NOAREGS

void main( )
{
    UINT16 j = 0;
    CfgFsys( );                                                                //CH554ê±ÖóÑ¡ÔñÅäÖà
    mDelaymS(20);
    mInitSTDIO( );                                                             //′®¿ú03õê¼»ˉ
    printf("start ...\n");
          Port1Cfg(1,6);                                                             //P14éèÖÃ3éàà51Ë«Ïòģ꽠
    while(1){
      TIN4 = ~TIN4;
      mDelaymS(50);
    }

}

注意这时把PUBLIC的DEBGE.c和GPIO.C都要加入工程如下图所示:

这时可以把厂家带USB线接入,USB转串驱动厂家网上有,为方便放下边:
下面是下载的程序,官网也有:
下载时注意,得跳一下线,两个跳线同时跳到USART AL,下载时先下电,然后按信download键,再加电,这时再下,就好用了
截图如下:

以下是运行时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dllxxrr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居然是51内核的。

另外C51和ARM可以共用一个IDE的,在ini文件中使用了不同的配置,不会冲突的。

网友:
汇总贴在此:
CH554评测—by ddllxxrr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444&fromuid=536508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汇总贴在此:
CH554评测—by ddllxxrr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444& ...

网友:
也可以通过USB接口来下载的,按住download键再上电再松开,使其强制进入boot。另外,你可以点击文件下的保存配置功能来保存当前的配置模式,而不用每次重新打开isp工具还得重新配置下载方式下载/芯片选择...配置,

网友B:
请问CH554_EVB(新版)的串口烧写怎么弄?

我的串口烧写一直没反应。到底是连接TXD和RXD到哪个UART或者UART_AL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CH554_EVB(新版)的串口烧写怎么弄?

我的串口烧写一直没反应。到底是连接TXD和RXD到哪个UART或 ...

和旧板一样的,好用我用了,下载时按住downlo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CH554_EVB(新版)的串口烧写怎么弄?

我的串口烧写一直没反应。到底是连接TXD和RXD到哪个UART或 ...

你好,串口下载需要在ISP软件的功能里选择BootloaderV2.30之前版本。因为ISP软件最近更新到了最新版本,现在之前发出的芯片用串口下载时都要选择一下这个“BootloaderV2.30之前版本”,后面再出的芯片就不需要选择了。
请到官网下载最新ISP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串口下载需要在ISP软件的功能里选择BootloaderV2.30之前版本。因为ISP软件最近更新到了最新版本, ...

明白了。已经能通过串口下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已经能通过串口下载了。谢谢。

网友D:
为什么不加启动代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加启动代码?

因为启动代码是KEIL软件指定的,一些结构和寄存器是不一样的,请问你敢选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因为启动代码是KEIL软件指定的,一些结构和寄存器是不一样的,请问你敢选么

能否具体说下哪里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具体说下哪里不一样?

每一个厂家的寄存器都不一样的,比如,STC同新茂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