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拆YOKOGAWA 古董机AX106-1-3 (多图)

楼主:
 最近在某鱼上淘了一个古董玩具,到手后开机试用了一会,发现其中一个按键失灵,机器灰尘较多,果断拆掉。
先上整机照片,看个模样。

拆迁大队提前到达,拆得差不多了,没来得及留照片,只留下了重组的证据

已经光溜溜的了,拆的时候背板上花了很多时间,这个结构设计给666分。

这两块是侧面固定层间pcb的。其实拆解有敲门,用暴力是行不通的。

背板来露个脸。露个脸就赶紧滚回去吧。

背板已就位。

这个板子不知道是什么功能,应该是采样的吧。

接下来是软驱,真是古老的东西。

电源板,老化比较明显

清一清灰尘。

这又是一块看不懂的板子

掀起你的盖头来。

板子装进去之后顶端还是很紧凑的,下面空间又很多,可能是有其他扩展模块吧。
电源板跟芯片板比较进,两者之间有一个隔板。

其实后端跟前面板之间还有一个屏蔽挡板,当时忘记拍,漏掉了不少照片。剩下就是面板了

前面板的结构设计还是不错的,拧掉前面板上的两颗螺丝,面板可以往外拉出10个mm,然后面板可以
以顶端做轴心往上提。

装好之后,显示屏显示不正常,是排线接触不好,重新拔插一下就OK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是干啥的仪器?看起来好高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啥的仪器?看起来好高端

记录仪,我拿来监测温度的,有6个通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记录仪,我拿来监测温度的,有6个通道

卧槽,我怎么感觉用大炮在打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我怎么感觉用大炮在打蚊子?

做温度测试,比如温升,高低温测试是必要的,只是这个设备用软盘做存储在这个年代很尴尬,记录的数据不好导出来

网友:
看热闹,接着拆,没有看清……

网友C:
用过横河温度测试仪,十个通道的,不过没这个屏,是纸卷记录曲线的。

网友D:
应该进行一下技术讲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进行一下技术讲解

太水了,完全看不懂啊,白老板求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横河温度测试仪,十个通道的,不过没这个屏,是纸卷记录曲线的。

貌似横河很多记录仪,不过还是喜欢安捷伦的3479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水了,完全看不懂啊,白老板求带

玉老板太谦虚了

网友E:
这个东西能改个什么呢?

网友F:
当年这货可是5位数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能改个什么呢?

不改,就是买来用的,偶尔测试一下器件的温升,也对得起150块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当年这货可是5位数售价。

现在只剩3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剩3位了,

如果是全新的设备,不考虑非正常渠道,价格还是肯定要上4位数的,而且至少是中4位数,工控设备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全新的设备,不考虑非正常渠道,价格还是肯定要上4位数的,而且至少是中4位数,工控设备都不便宜。

估计找不到新的咯

网友:
好牛掰的样纸
顶一个

网友G:
是否想过将用软盘做存储,更改为:usb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否想过将用软盘做存储,更改为:usb接口?

不想,攒钱买安捷伦的34970A

网友H(2017-11-06):
老设备硬件设计确实美观,整齐。每个细节都做得很认真。值得我们在以后设计产品中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