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Nucleo-144的SD卡扩展板

楼主:
ST Nucleo开发板系列里面,带有SDIO的MCU不少,但是都没有板载(micro)SD卡座。Nucleo-144还算比较好,把SDIO模块用的几个IO都引到一起组成一组,给外接SD卡提供了便利。Nucleo-64就麻烦了,分在左右两排插针里面。于是我给Nucleo-144设计了一个简单的SD卡扩展板:

焊接好:

插到 Nucleo-144 上的效果: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cruelfo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专门为这个打个板?

网友:
呵呵,楼主会节约啊,

我也在想这个办法来节约打板费用 的。  总在想着找一种刀具,象切地板砖那样的工具,一下子划开它。

以前用切割片,飞的沫沫子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会节约啊,

我也在想这个办法来节约打板费用 的。  总在想着找一种刀具,象切地板砖那样的工 ...

不是量产的嘛,都手工搞定了。我用的是这种:

1.0mm及以下的PCB,沿着要切的线拉(割)三刀,翻过来再拉(割)三刀,就可以掰开了。
1.2mm的需要划得深一点,用力大些或者是多拉几刀。
1.6mm的就得划得更深,磨损刀片也更大。不过,和打样PCB的费用比,刀片耗材也不算多。我以前用锯,也很费锯条。

网友A:
这种也用过,但掌握不好,容易搞不直。---如果不讲美观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用过,但掌握不好,容易搞不直。---如果不讲美观倒是可以

我是拿钢尺靠着划的。
0.8mm的PCB用大剪刀剪也行。我现在对没有机械强度要求的板子都按0.8mm厚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