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中Init File在里面添加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使用的是Keil MDK4编译器, 从字面上理解初始化文件,但不明白这项功能有什么作用,找了资料很少又说这个功能的,各位大神,这个的功能是干啥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针对片内flash的一个配置,就是多大容量支持什么命令吧,将flash的信息告诉keil吧,这个文件你办你也都不用关系吧,不用你自己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针对片内flash的一个配置,就是多大容量支持什么命令吧,将flash的信息告诉keil吧,这个文件你办 ...

OK,这个下载的时候不用是没关系的,但是想了解一下,哈哈,谢谢了

网友B:
在调试时,初始化环境,也可以是其它自运行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调试时,初始化环境,也可以是其它自运行文件。

这个其他自运行文件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