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评测】第1篇 开箱,硬件评测

楼主:
      非常高兴能参加CH554评估板的评测。快递赶在国庆节到了,正好这段时间有空,赶紧拿来试试。

       真的就只是评估板,板子非常简洁,完全围绕着CH554评估设计,需要使用外部器件时,只能利用引出引脚了。CH554评估板把CH554T的引脚全部引出,外接其他外设模块时非常方便。另外就是,这块评估板更换MCU可以评估CH554E(下图中的U3,PCB板上有部分被CH554T盖住了),

       CH554评估板上有USB转串口模块,目前绝大多数电脑都取消了串口,所以USB转串口都已经是所有MCU评估板的必备功能了。CH554评估板上的USB转串口模块一则可以用来下载作为评估板上串口转USB的通道,用来评估CH544的UART功能,另一方面可以用来做下载程序的通道(这个功能好像也是51内核单片机的标准配置了吧)。

       CH554评估板上的USB转串口模块,是利用沁恒自己的CH340芯片实现的,CH340芯片在串口转USB模块中也占有相当多的份额了。

       CH554芯片的串口收发线TX\RX上都接有LED,可以显示串口的收发状态。这两个口也可以玩点灯程序了。

        CH554评估板上有一个挺引人注目的地方,USB接口部分采用了标准USB母座、MicroB母座和TYPE-C母座(不过TYPE-C母座没有焊接),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有些奇怪,仔细看了CH554芯片的手册后恍然大悟:CH554的功能太强了!除了可以做USBDEVICE之外,还可以做USB HOST!这当然要上标准USB母座了,否则U盘怎么插!!!

       仔细看了相关资料后发现,增加TYPE-C母座不是好看和说说而已,从原理图上可以看出,除了D+、D-,TYPE-C的几个逻辑引脚RFU、CC也是有用的,硬件上是可以支持TYPE-C的,只可以没有焊接TYPE-C母座。

        CH554评估板上还有4个触摸按键,MCU支持触摸按键的不奇怪,但这么便宜的MCU支持触摸按键就让人赞叹了。

        CH554评估板上除了TYPE-C母座没焊接外,还有一个没焊接的是MCU外置晶振,查看资料后知道CH554内置 24MHz 时钟源,这说明CH554T内置晶振也非常成熟稳定了。要知道,这个晶振是要给USB的48MHz时钟提供时钟源的。不过评估板这布局走线不敢恭维,不知如果使用外部晶振,USB跑的稳定不?

        再看看板载的CH554T的资源:
Core:增强型 E8051 内核,兼容 MCS51 指令集,其 79%的指令是单字节单周期指令,平均指令速度比标准 MCS51 快 8~15 倍,特有XRAM 数据快速复制指令,双 DPTR 指针。
ROM:16KB 容量的可多次编程的非易失存储器 ROM,可以全部用于程序存储空间;或者可以分为 14KB 程序存储区和 2KB 引导代码 BootLoader/ISP 程序区。
DataFlash:128 字节可多次擦写的非易失数据存储器,支持以字节为单位改写数据。
RAM:256 字节内部 iRAM,可以用于快速数据暂存以及堆栈;1KB 片内 xRAM,可以用于大量数据暂存以及 DMA 直接内存存取。
USB:内嵌 USB 控制器和 USB 收发器,支持 USB-Host 主机模式和 USB-Device 设备模式,支持USB type-C 主从检测,支持 USB 2.0 全速12Mbps 或者低速 1.5Mbps。支持最大 64 字节数据包,内置 FIFO,支持 DMA。
Timer:3 组定时器,T0/T1/T2 为标准 MCS51 定时器。
Capture:定时器 T2 扩展为支持 2 路信号捕捉。
PWM:2 组 PWM 输出,PWM1/PWM2 为 2 路 8 位 PWM 输出。
UART:2 组异步串口,都支持更高通讯波特率,UART0 为标准 MCS51 串口。
SPI:SPI 控制器内置FIFO,时钟频率最高可达系统主频 Fsys 的一半,支持串行数据输入输出单工复用,支持 Master/Slave 主从模式。
ADC:4 通道 8 位 A/D 模数转换器,支持电压比较。
Touch-Key:6 通道电容检测,支持最多 15 个触摸按键,支持独立定时中断。
GPIO:支持最多 17 个 GPIO 引脚(含 XI/XO 和 RST 以及 USB 信号引脚)。
Interrupt:支持 14 组中断信号源,包括与标准MCS51 兼容的6 组中断(INT0、T0、INT1、T1、UART0、T2),以及扩展的 8 组中断(SPI0、TKEY、USB、ADC、UART1、PWMX、GPIO、WDOG),其中 GPIO 中断可以从7 个引脚中选择。
Watch-Dog:8 位可预设看门狗定时器 WDOG,支持定时中断。
Reset:支持 4 种复位信号源,内置上电复位,支持软件复位和看门狗溢出复位,可选引脚外部输入复位。
Clock:内置 24MHz 时钟源,可以通过复用 GPIO 引脚支持外部晶体。
Power:内置 5V 到 3.3V 的低压差电压调整器,支持5V 或 3.3V 甚至2.8V 电源电压。支持低功耗睡眠,支持 USB、UART0、UART1、SPI0 以及部分 GPIO 外部唤醒。
芯片内置唯一 ID 号

看外上面的介绍,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款CH554非常超值呢?

说是1.3RMB起,但我在某网站上查到100片起的CH554T价格为2.72RMB, 单个的价格是 3.22RMB.虽然比1.3RMB贵了些,但对于CH554T的功能来说还是非常超值的。当然,如果你的量非常大的话,说不定还真能到1.3RMB呢。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ang_ale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支持usb下载程序吗

网友B:
我试了一下,USB好像下载不了。首先是驱动没有安装(没查到装什么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usb下载程序吗

CH55X系列都可以用USB接口下载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USB好像下载不了。首先是驱动没有安装(没查到装什么驱动)。

可以下载的,直接装http://www.wch.cn/download/WCHISPTool_Setup_exe.html,这个下载软件就可以了,这个下载软件里包含驱动。

网友D:
如果用USB下载的话需要按住download键上电后再松开,使其上电P36检测为高,强制进入boot。之后就可用USB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下载的,直接装http://www.wch.cn/download/WCHISPTool_Setup_exe.html,这个下载软件就可以了,这个 ...

谢谢!我试出来了。已经写到评测3中,还没发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USB下载的话需要按住download键上电后再松开,使其上电P36检测为高,强制进入boot。之后就可用USB下 ...

对的。不用拔插电缆,上下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