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电源适配器(充电器)纹波对比

楼主:
前两天到手了两个充电器,初步测了下发热情况

两款 Anker 充电器 对比 之 外形&发热

然后就想再看看他们的纹波控制的怎么样
但是单纯比较它们两个的意义不大,so,测到后来就有了一堆充电器来对比...

上排从左到右,依次是 Anker 双口24W,苹果10W,苹果12W,Bigben 双口3.4A充电器
下排是坚果pro的原装18W充电器,“终结者八代”双口 30W 移动电源(先原谅这个乱入的)

实际上,上图是测完之后补拍的,少了一个老款的 Anker 双口24W(想着要退货,就懒得再拿出来拍照了)

先说说测试之前的预期或者认识:

  • Anker 的新款能卖这么贵,毫无疑问纹波比老款控制的好;
  • 苹果的充电器是目前最常用的,觉着能卖这么贵,质量自然是不错的;
  • 黑色的 Bigben,是在淘宝上买的,说是英国货,但google到的资料很少,唯一的几条记录都是指向国内的淘宝...这个充电头质量还行,原来试过同时给ipad和充电宝充电,3.4A也是妥妥的!但是有“蜂鸣声”:手机充满了,电源轻载就有蜂鸣声;声音微弱,不过留意听还是可以听到的;甚至,空载的时候从插座拔下来,把它放到耳边,能清楚的听到蜂鸣声过一段时间才消失;本以为是个别现象,后来又买了一个还是同样的问题!!!这个蜂鸣声”本不大,但是一旦听到就没法忽略,遂闲置很少再用
  • 坚果pro的18W充电器,试过给坚果手机充电,快充支持的很好,但是带两个充电头不方便,也很少用
  • “终结者”移动电源是我亲见过最强大的移动电源,QC3.0输入、输出,甚至支持一些笔记本适配器直接充电,也可以给ipad 2.4A充电,其他的电压、电流、温度、气压计、电子罗盘...应有尽有!这个是我的出差必备

废话不再多说,下面开始上图

测试条件

负载:1A 测试时仅采用1个4.7Ω功率电阻,2A 测试时在前者基础上并联 4Ω 电阻
         (考虑导线压降,实际电流分别为大于0.9A,和大于1.9A)

示波器:交流耦合,20us/div , 50mV/div, 20M 带宽限制,1:10衰减探头

下面正式开始测试
PS. 由于是负载端直接测量,测量结果可能没法和正规测试相对比,在这里仅做个横向对比

Anker 新款 充电器 1A 带载波形

Anker 新款 充电器 2A 带载波形

上面两图对比:随着电流增大,开关频率变大,但是纹波控制的很好,都不超过85mV

Anker 老款 充电器 1A 带载波形

Anker 老款 充电器 2A 带载波形

上面两图对比:随着电流增大,开关频率变大,但是纹波峰峰值反而有所下降,不过都在120mV以上

Apple 10W 充电器 1A 带载波形

Apple 10W 充电器 2A 带载波形

上面两图对比:随着电流增大,开关频率变大,纹波峰峰值小幅上升,不过都在100mV以下

Apple 12W 充电器 1A 带载波形

Apple 12W 充电器 2A 带载波形

上面两图对比:随着电流增大,开关频率没什么变化,纹波峰峰值有所上升,后者甚至超过200mV!这个有点意外

Bigben 充电器 1A 带载波形

Bigben 充电器 2A 带载波形

上面两图对比:随着电流增大,开关频率变大,纹波峰峰值小幅上升,不过都在100mV以下

坚果Pro充电器 1A 带载波形

坚果Pro充电器 2A 带载波形

上面两图对比:随着电流增大,开关频率变大,纹波峰峰值小幅上升,不过都在125mV以下
注:大电流时,输出电压好像有波动,多次触发仍是这样

“终结者移动电源 非快充口 1A 带载波形

“终结者移动电源 非快充口 2A 带载波形

上面两图对比:随着电流增大,开关频率变大,纹波峰峰值有所上升,后者在150mV左右
注:移动电源的开关频率明显比前面的充电器高很多

“终结者移动电源 快充口 1A 带载波形

“终结者移动电源 快充口 2A 带载波形

上面两图对比:随着电流增大,开关频率变大,纹波峰峰值有所上升,均在100mV以内
注:移动电源的开关频率明显比前面的充电器高很多

总结
  • Anker 新款充电器的纹波控制水平明显好于老款,甚至在这几款充电设备中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我最终选择了留下新款,老款直接退货了...
  • 单从纹波水平来看,Apple 的10W充电器明显优于12W版
  • Bigben虽然有“蜂鸣”现象,但是纹波水平却做的挺好
  • “终结者”移动电源快充口的纹波水平明显好于后者,实际使用中可优先使用快充口

疑问&思考:
  • Apple 的10W 和 12W 充电器虽然功率差的不多,但是感觉工作方式似乎不一样,希望熟悉的大神指点下
  • Bigben充电器有两个USB口输出,实际用万用表测量发现,两个USB口的Vcc竟然直接连在一起了!至于1A口、2.4A口,应该只是识别电阻不一样
  • Anker 的两个USB口 Vcc不是直接连通的,但是如果其中一个口接入1A负载,另一个口空载,可以看到空载口的电压也会上升,这么看两个口应该不是完全独立控制的
  • 坚果Pro的充电器在2A负载时有些奇怪,感觉似乎叠加了一个“低频”干扰,当时只是觉得奇怪,没有细究
  • 移动电源是DC-DC升压变换,充电器是AC-DC降压变换,这个导致了二者开关频率的明显不同

网友:
还真会研究

网友:
手机输出纹波≤ 200mV 好像符合国标要求的

网友A:
楼主测的都是电源适配器,没有一款是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的都是电源适配器,没有一款是充电器。

嗯,准确名称确实是“电源适配器”,叫“充电器”习惯了....

网友:
平时没注意过这些  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B:
看对纹波的测试连接图。显然你不是搞电源的。

网友C:
充电器的测试最好的办法是用负载拉一下,记录电流和电压值,
现在都用电子负载测试了
纹波峰峰值只能说明充电器制作的用料,那些山寨的充电器主要问题不是纹波,而是安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对纹波的测试连接图。显然你不是搞电源的。

确实不是搞电源的...

只是想做手头的这几款适配器的横向对比,心里有个底,选个好点的日常使用

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期待大神的专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的测试最好的办法是用负载拉一下,记录电流和电压值,
现在都用电子负载测试了
纹波峰峰值只能说明 ...

测试条件比较简陋,没有电子负载,所以只做了两个典型电流的横向对比...

这几款适配器(除了Bigben的没听过)都是大牌厂家生产的,质量肯定达到了国家标准。
测纹波是想看看“内里”做工有多大区别

这次对比,让我对之前最常用的苹果12W适配器不那么“迷信”了:以前觉得其小巧精致,性能卓越,几乎完美!
现在慢慢学会以更理性的态度看待名牌厂家的产品

网友D:
测试纹波一般负载输出两端要加电容吧

网友:
测试纹波似乎不能用1:10衰减探头,应该用直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纹波一般负载输出两端要加电容吧

并没有严格按照纹波测试要求做的;只是做了横向对比,看看几款充电器的差别有多大

网友:
楼主可以,有研究精神,

网友:
这是第二次看本帖子了,第一次看完没有完全理解,过了一阵子,边工作边学习,回过头来看,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和充电器并不相等吧。
充电器对波纹的要求似乎稍低,而电源适配器则不同,会直接影响设备的性能,典形的现象是噪声或数字电路工作不正常。

网友C:
没有特殊要求,5V的,电源纹波一般都会控制在100mV以下,12V产品纹波一般最大为120m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特殊要求,5V的,电源纹波一般都会控制在100mV以下,12V产品纹波一般最大为120mV,,,,

按比例来说,
100mV/5V  = 2%,感觉这个要求比较高
120mV/12V = 1%, 这个要求更高了

我不清楚国家对于消费电子的适配器纹波水平有什么要求,但感觉5%以内可以接受

网友:
平时没注意过这些  谢谢楼主分享啊        ,感觉5%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