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时钟切换与stlink调试问题

楼主:
软件版本:IAR3.10
操作系统:WIN10
调试工具:ST-LINK V2 to STM8S103F3
描述:学习CCO时钟输出例程的时候,需要将stm8的系统时钟(CPU时钟)从开机默认的HSI(16MHz内部高速RC时钟)切换到LSI(128kHz内部低速R时钟)上,并对CPU时钟进行64分频。然后将CCO时钟配置为CPU时钟的64分频,从stm8s103f指定的CCO输出引脚PC4输出频率为128kHz/64/64=31.25Hz的方波信号。
主程序截图

问题:1.使用stlink下载进芯片后,实际输出为483.61Hz。且单步调试,执行完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64);

后IDE报错 Failed to get execution status: SWIM error [30007]: Swim communication error
2.注释掉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64);

后,CCO输出在
CLK_CCOConfig(CLK_OUTPUT_CPUDIV64);

后就直接输出了,后面的使能输出没有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