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评测:3.GPIO测试-流水灯

楼主:
对GPIO测试,软件首先需要对端口输出模式寄存器,方向寄存器进行配置,本次使用P1端口,P10--P17,设置为开漏输出,上拉电阻模式。
硬件:使用手头的51开发板上的8个发光二极管,通过杜邦线连接,如图。
先实现最简单的Led闪烁。

运行效果图,改用gif图片

接下来经典流水灯,需要在程序中添加相应的头文件中,程序也很简单,继续上图

程序效果图如下

今天就这么多,后续继续评测其他模块。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zhang7309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沁恒USB单片机
板子突然不能识别了,如何解决?串口也不能下载了

网友:
你那边能判断单片机能不能正常工作吗?比如最后一次烧写的程序还能运行吗? 或者换台电脑看看能不能识别?  一般情况下芯片都不会损坏的。
还有就是下载的时候,先按住测试板上download按键不松开,再上电。这时download按键可以松开了。

网友:
CH554评测—by zhang7309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7948-1-1.html

ch554测评汇总贴:
汇总:CH554测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8476-1-1.html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