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封装

楼主:
s0p16怎么画

网友A:
对照数据手册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照数据手册画

塑体宽度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塑体宽度是什么呢?

芯片塑封体的宽度。就是不算引脚部分的黑塑料部分的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塑封体的宽度。就是不算引脚部分的黑塑料部分的宽度。

网友:
如果需要CH系列的芯片封装库的可联系QQ1258305301,原理图的和PCB的都有。

网友D:
封装的库文件,可直接下载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封装的库文件,可直接下载附件

感谢

网友:
附件是AD库

网友:
学习吧,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真棒就是要他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