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方便PCB焊接的旋转工作台

楼主:
  我DIY东西做的PCB都不大,以贴片元件为主,完全手工焊接。我一般焊少量引脚贴片元件时候,先是在一个焊盘上上一点锡,然后夹着元件把那个引脚先固定。我操作时是右手拿烙铁,所以要焊接的引脚朝右边。焊好这个脚元件就固定了,再焊其它的引脚。这时候往往需要把元件的方向转一下(也就是转PCB了),把要焊的引脚朝右边或者朝面前。PCB小,转一下当然很简单,但是如果手头拿着镊子或者焊锡丝的时候,就不一定顺手了。于是我很早前就想做个能转的圆盘来固定PCB.

  前些天逛taobao的时候看到这样个轴承零件:
这个轴承可以套一个轴,可以锁紧,下面还带个底座。于是只要能把圆盘固定在内轴上,转台就解决了。转台我最初想用个125mm直径的金属盘,中间开个洞套在这个轴承上(加工公差需要控制得很小)。PCB固定方法呢?如果是制作弹性的夹具需要在转盘上开些孔。用橡皮泥粘也可以,很灵活,就是显得土一点。

  然后在taobao看到“焊板神器”那个东西后,我才发觉可以用磁铁呀。于是方案定为用3mm厚度不锈钢板制作转盘,有的不锈钢是可以磁铁吸住的,比如430钢(餐具常用,我测试了家里的钢盆什么的)。但是taobao上询问了多家,定制一个430不锈钢圆盘的价格还不便宜。

  固定PCB的东西呢,“焊板神器”那个卖得太贵了,不过我找到了代用品,就是这个

原本好象是给吊定LED灯具固定用的。M3的螺孔,还可以上铜柱增加高度。它下面的底座带有强力磁铁。

  我把必要的轴承和磁吸先购买了,圆盘固定法暂待研究。顺便在卖轴承那家买了配套的销钉——就一段金属圆柱。实在等不锈钢圆盘不好开孔的时候,还可以用502胶把圆盘粘在销钉上。
  等东西到货,我先拿手头的马口铁盒盖子来测试了一番。轴承的转动很灵活,我先用圆片磁铁吸住销钉和马口铁盒盖子,固定力度不够。双面胶呢?一时没找到双面胶带。既然销钉表面很光滑,用热熔胶大概也可以。于是我试用热熔胶粘接销钉和马口铁盒盖子,冷却后居然很牢,对于PCB小焊接台足够了。

  于是定制不锈钢圆盘的计划取消了,改为寻觅圆形的马口铁盒(我刚实验的是方盒子,转起来更旁边的东西容易冲突)。 考虑到我常做的PCB模块都小,先买了10cm直径的圆盒来做。除了马口铁盒,更结实的选择还有不锈钢餐盘(大,低部不平)、烟灰缸(边太高)。

这个盒子只需要用它的盖子。

  用热熔胶固定下销钉(转轴),尽量在盖子圆心。

  然后,套在轴承上就好了,锁紧都不是必须的,转动不受影响。

  翻过来就可以使用了,搭配几个磁吸小东西

  实际操作像这样:

挪动磁吸,卡住PCB的边缘。不够高的话加铜柱,不够稳可以加磁吸数量。带安装孔的PCB可以直接螺丝固定。

先焊这个SOT-23的IC, 固定下2脚

然后,转…… 再焊3脚

再转…… 焊1脚搞定

焊两个脚的钽电容,先焊一头

转过来焊另一头

我感觉在这个转台固定的PCB上操作,比手摆顺手多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cruelfo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hahahahaha 我很好奇焊接的时候磁铁会不会把闹铁头吸住

网友:
焊板神器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你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B:
确实是个办法,不错!4颗螺丝都是带磁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hahahaha 我很好奇焊接的时候磁铁会不会把闹铁头吸住

不会,即使烙铁头伸到下面去靠近那个磁吸底盘也不会吸住。 那个东西是底下嵌了一块圆形的磁铁,并不是整个带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个办法,不错!4颗螺丝都是带磁铁的吧!

是的,那个零件是这样的:

网友:
高,这个创意好!

网友:
这个绝对牛!

网友C:
不妨考虑改成压片式弹簧夹,这样适用的PCB尺寸就广泛多了,安装、拆卸也更简单。另,用盖子档托盘,为何不调个面,边沿容易影响操作,尤其是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妨考虑改成压片式弹簧夹,这样适用的PCB尺寸就广泛多了,安装、拆卸也更简单。另,用盖子档托盘,为何不 ...

这个就做这么大,够应付我平常焊的小模块了。如果需要大的PCB工作再弄个大尺寸的。小的也有小的优点,占地方少。
盖子这么用原因是没焊的贴片小元件从PCB上掉下去就落在盖子里,不会掉到外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