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32延时程序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老师好:
请教一个问题。据说PIC32单片机的延时,据说可以用内核定时器进行延时。延时1ms,可以,但是,如果我延时2us,示波器显示是40us。示波器用的是虚拟示波器。系统时钟是40Mhz
下面的程序,在网上下的,但是不是很理解。哪位大神,帮忙讲解下。我想延时2us,我应该做,才能达到呢?试了半天,都停留在40us上。

#define SYSCLK_FREQUENCY       40000000     //* 200MHz,修改成你自己的系统时钟
#define PBCLK7_FREQUENCY        SYSCLK_FREQUENCY
#define CORE_TIMER_FREQUENCY        (PBCLK7_FREQUENCY / 2)
#define CORE_TIMER_MILLISECONDS     (CORE_TIMER_FREQUENCY / 100)
#define CORE_TIMER_MICROSECONDS     (CORE_TIMER_FREQUENCY / 10000)

unsigned int __attribute__((nomips16)) ReadCoreTimer(void)
{
    unsigned int timer;

    asm volatile("mfc0   %0, $9" : "=r"(timer));

    return timer;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delayUs)
{
    unsigned int delayStart;

    delayStart = ReadCoreTimer();
    while ((ReadCoreTimer() - delayStart) < (delayUs * CORE_TIMER_MICROSECONDS));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delayUs)
{
    unsigned int delayStart;

    delayStart = ReadCoreTimer();
    while ((ReadCoreTimer() - delayStart) < (delayUs * CORE_TIMER_MILLISECONDS));
}

网友A:
目前应用32位PIC的网友还很少,至少我只接触,不在用,暂时帮不上你.

网友B:
将分频系数#define CORE_TIMER_FREQUENCY        (PBCLK7_FREQUENCY / 2)改成/40看看呢,是不是你设置的时钟分频跟你找的不同。不过我也没用过这个单片机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C:
2us 的定时,本身要求时钟比较高, 40Mhz 下 2us 能跑80条 nop,别的指令就更加慢了,可以试试 延时 20us, 40us,80us,100us,如果 40us以上都是准的,那肯定就是 速度慢了,没有办法到这个精度,都是猜的,我也没用过,但是这个小的定时会存在这种问题。 还有你的 /100与 /10000 没有太明白

网友D:
40MHz需要你自己配置p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应用32位PIC的网友还很少,至少我只接触,不在用,暂时帮不上你.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分频系数#define CORE_TIMER_FREQUENCY        (PBCLK7_FREQUENCY / 2)改成/40看看呢,是不是你设置的时 ...

谢谢指教。
我是先延时1ms的,用示波器查看,高电平时间是1.02ms,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除以1000,理应能达到1us,但结果是40us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2us 的定时,本身要求时钟比较高, 40Mhz 下 2us 能跑80条 nop,别的指令就更加慢了,可以试试 延时 20us ...

谢谢版主指教。
我是先延时1ms的,用示波器查看,高电平时间是1.02ms,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除以1000,理应能达到1us,但结果是40us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MHz需要你自己配置pll。

谢谢指教
配置方面,我自己已经配置好了。
我延时1ms的话,示波器显示在1.02ms,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在除以1000,理应是1us,结果是40u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指教
配置方面,我自己已经配置好了。
我延时1ms的话,示波器显示在1.02ms,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

你看看手册有没有相关参数设置的说明,你要知道当前配置下,极限是多少。超过极限,就设不出来。

网友:
试试一个NOP指令延时多少,如果都比你这个时间大,那就没得玩了,努力倍频,之后还不行的话,那就说明达不到你这个小小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指教
配置方面,我自己已经配置好了。
我延时1ms的话,示波器显示在1.02ms,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

四楼正解,内核定时器一个周期增1,40M的话40个指令周期就是1us,但是你的代码可能超出了80个指令,因此计时已经超出了。

网友:
这段代码的原理就是读MIPS的协处理器的Count寄存器,然后根据主频来计算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