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逆变电路带上负载后波形异常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
  单片机产生SPWM波经过逆变,滤波后产生正弦波驱动动圈式扬声器发声!没加上扬声器的波形如
加上扬声器的波形如
各个元件参数:
电感 100uh 1206封装
电容2.2uf   1206封装
扬声器   8ohm,0.5w
我想应该是扬声器负载大,导致波形失真,怎么解决呢

逆变电路

逆变电路

未加扬声器

未加扬声器

加上扬声器

加上扬声器

网友:
纠正一个错误扬声器0.25W

网友:
要隔离,加个推挽式驱动试试,或者简单粗暴的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A:
楼主的矩形波频率多少?电容C1容量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矩形波频率多少?电容C1容量多少?

载波比40!想产生200hz到2000hz的正弦波!c1=c2=2.2u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载波比40!想产生200hz到2000hz的正弦波!c1=c2=2.2uf

前一示波器波形图上显示频率为10.3311kHz,后一示波器波形图上显示50.78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一示波器波形图上显示频率为10.3311kHz,后一示波器波形图上显示50.78Hz。

显示的频率和左上角测试的频率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另外加上负载后波形畸变,应该滤波部分的带载能力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的频率和左上角测试的频率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另外加上负载后波形畸变,应该滤波部分的带载能力不 ...

“应该滤波部分的带载能力不够吧”
滤波部分没有什么带载能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的频率和左上角测试的频率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另外加上负载后波形畸变,应该滤波部分的带载能力不 ...

很不理解为什么你不使用示波器的另一通道观察输入波形。
一个通道观察输入信号,另一个通道观察输出信号,是判断放大器类电路工作状态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