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741

楼主:
为什么UA741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只能达到8V?当我的输入电压为幅值为2,频率1000的正弦波,输出电压正常,幅值为4V 。当我把输入电压的幅值改为4.5V,输出电压的幅值不能达到9V,只能达到8V,会出现削顶。
新手求教

网友:
这是完全正常的现像。
uA741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出幅度比电源电压范围要小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完全正常的现像。
uA741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出幅度比电源电压范围要小一些。

那再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再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运放连电源都没有加上,当然输出是错误的。如果没有电源运放也正常工作,那才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完全正常的现像。
uA741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出幅度比电源电压范围要小一些。

正解。一般运放是不能满摆。

网友C:
啥软件?sab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软件?saber?

Tin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放连电源都没有加上,当然输出是错误的。如果没有电源运放也正常工作,那才怪了。

有电源的啊。。这个我找到原因了 应该是放大器没有工作在线性工作区,要加偏置直流电压
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源的啊。。这个我找到原因了 应该是放大器没有工作在线性工作区,要加偏置直流电压
不知道我这样想 ...

“有电源的啊。。”
3楼图,只有正电源,没有负电源,而首帖图使用的是双电源。
你在3楼使用单电源,而uA741输入范围不允许到电源负端。这是工作不正常的原因。
运放单电源工作,加直流偏置是一种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电源的啊。。”
3楼图,只有正电源,没有负电源,而首帖图使用的是双电源。
你在3楼使用单电源,而 ...

哦,我明白了。。。但是这个题就是要求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用单电源.....然后让我们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明白了。。。但是这个题就是要求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用单电源.....然后让我们去解决

原来是老师出的题目。
既然如此,那就使用单电源,用两支电阻将电源分压。两支电阻阻值大致相同,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小,太大容易受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影响,太小耗电过多,几十千欧比较合适。两支电阻联接处再接一支足够大的电容接地。同相输入端接两支电阻联接处。反相输入端需要串联一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老师出的题目。
既然如此,那就使用单电源,用两支电阻将电源分压。两支电阻阻值大致相同,不宜太 ...

膜大佬,好复杂
我就是又加了一个电压让放大器能工作在线性放大区。。。然后输出能满足要求就好了
题目是这样说的   若要使得电路能够输出完整的正弦波,电路该如何修改设置直流偏置,使得输出交流摆
幅最大?(交流摆幅指的是正弦波的峰值摆动幅度,也就是说正弦波峰值不失真的变化
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膜大佬,好复杂
我就是又加了一个电压让放大器能工作在线性放大区。。。然后输出能满足要求就好 ...

“若要使得电路能够输出完整的正弦波,电路该如何修改设置直流偏置,使得输出交流摆
幅最大?”
对uA741来说,“我就是又加了一个电压让放大器能工作在线性放大区”的电压大致上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即5V。这是因为uA741输出最高大致上是电源正端减去1.5~2V,输出最低大致上是电源负端加上1.5~2V。但对其它型号运放,可能偏置到电源电压的一半再低一点更合适。例如LM358,输出最高大致上是电源正端减1.5V,但输出最低可以接近电源负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要使得电路能够输出完整的正弦波,电路该如何修改设置直流偏置,使得输出交流摆
幅最大?”
对uA74 ...

这个该如何考虑呢??
可能是名词的具体意思还不太了解,这个题感觉都没看太懂。

设计实验,验证小信号带宽f3dB和SR对信号输入频率的影响。

网友B:
“设计实验,验证小信号带宽f3dB和SR对信号输入频率的影响。”
出题者的汉语水平实在太差。
小信号带宽和电压摆动速率对信号输入频率没有影响,也不可能有影响,信号输入频率是独立于放大器而存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计实验,验证小信号带宽f3dB和SR对信号输入频率的影响。”
出题者的汉语水平实在太差。
小信号带宽和 ...

我也是这样感觉。。好像是让我意会
但是我没意会出来什么意思
不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感觉。。好像是让我意会
但是我没意会出来什么意思
不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

顾名思义,小信号带宽是指这样一个频率:在这个频率上幅度够小的正弦信号增益相比低频时的增益下降了3db。显然这是对输出信号的影响,而不是对输入信号的影响。
SR是slew rate,即电压摆动速率。这是对较大信号来说而不是对小信号的。对较大幅度的输入信号,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频率低于小信号带宽,却因为运放的电压摆动速率不够,致使输出幅度不如理想放大器那么大,而且输出信号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