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不能复制某一模块的电子元器件的全部标号,请求高手指导

楼主:
各位大神,我想复制原来设计的电子电路模块,为什么复制到新的电路图中,里面的电阻,电容的标号丢失,都变成了R?,C?这种形式,如何设置能够全部连带标号一起复制??请高手指导一下,我用的是Altisum Designer软件画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A:
非常感谢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谢谢……………………我试试

这个SCH在哪找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SCH在哪找到的啊

preferences

网友C:
回复时间跨度有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时间跨度有点长

能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