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_WR_CMD(0x00,0x0001); //Start_osc

楼主:
这是用msp430f149编写的TFT彩屏的一句话,对参数0x00以及0x0001的作用不明白,请各位大神帮助,,,小弟在此谢过了。。。。另外,如何在芯片中找到实现相应功能时候需要在命令中写入的参数。小弟在芯片中没有找到。。小弟在此致谢。。。。。。

网友A:
先看TFT型号,再看TFT的手册,对照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看TFT型号,再看TFT的手册,对照才知道.

多谢。。。是需要看TFT的手册,还是看驱动芯片的手册。。。。。。两者我都看过了。。。。。。没重点啊!大神能不能给个看手册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是需要看TFT的手册,还是看驱动芯片的手册。。。。。。两者我都看过了。。。。。。没重点啊! ...

reg 0x00 value 0x0001 是这个意思,先找到0x00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g 0x00 value 0x0001 是这个意思,先找到0x00寄存器.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