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想知道kl26与mk60芯片的不同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两个芯片的datasheet,比对着看

网友:
y一个是M0内核,一个是M4内核

网友:
对比datasheet吧

网友:
KL 是M0+ K60是 M4,另外kinetis 按系列分的,一般的讲,KL26与 K26 相同引脚数的芯片是是兼容的,为的是性能不足的时候可以替换系列,当然也会存在很多差异,KL26与K60,无论是KL还是K,2系列都是带USB的,而K6X 都是带USB还有以太网接口的,当然现在KL并没有出6系列。你可以把KL26 当成 K26的低性能低功耗版,K26当成K66片内外设精减版,K60为K66的低性能版精减版,K60是混合性信处理,带PGA。 具体差异以datesheet为准。使用上来讲并不用关注那么多,只要性能满足,需要的外设都有就行了,画板子KL26肯定跟K60难以引脚兼容,但是编程上面并不会存在太多的差异,KSDK的API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