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 探头 N2890A 拆解

楼主:
 最近整理了实验室的示波器探头,发现很多都坏了
典型表现是信号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有的甚至直接没信号......给测试带来了很大“干扰
虽然探头比较贵,但是坏了几乎没法修,没的说,那就拆拆拆!!!

一堆坏的探头.....

今天拆解的主角, N2890A:500M带宽,10:1固定衰减探头

首先,拆解头部:可以直接拔(使劲拔就分开了...),然后线和头就分成两部分了
实际测试,头部出问题的概率很小,五个坏的探头,只有一个是头坏了,其余均是线材断了或接触不良

头部的原理图大致如下,具体数值由四位半万用表 UT61E测得,阻值有跳动,只保留了2位小数

其次,拆解尾部:尾部两端有两个弹性铁丝锁紧,塑料壳外围一圈卡扣;取下铁丝,就比较容易开盖了

正面视图:电路板四周是一个整体的金属“墙”,上下有两个金属片,即电路板6个面完全被屏蔽

里面一共5个可调节部件,只预留了3个用户可调节孔,另外两个应该是出厂校准时调节

背面视图,图中白色圆圈丝印部分是两个过孔通过螺旋线连接,没学过高频,不明白这么做的意义...

原理图大致如下,左边是按照实物排布的,右边是等效图(螺旋线用电感表示)

实物排布及调节孔位置(相应的可调节部件为:R1,R2和C1)

下面是拆解后的整体图

然后,看看线材

从左图可以看出,芯线很细,细如发丝!右图为导线截面

线材一共分为5部分,从外到内依次为:PU外皮,金属编织屏蔽层,黑色绝缘塑料层,白色软泡隔离层,细芯线
(白色软泡隔离层,具体的名字我不清楚,感觉是为了增加屏蔽层和芯线的距离,控制绝缘阻抗和等效电容)

最后,是探头的“智能”识别

探头的尾部有个金属触点,这个触点和接地的阻抗大概为 11kΩ

安捷伦示波器的BNC插座外围有一圈金属环,应该就是通过这个识别出自家探头的
(安捷伦探头一旦被识别,衰减倍数调节选项即变灰不可调节;而接入普通探头,该选项是可以手动设定的)

所谓的10:1衰减探头,原理大致如下
示波器输入阻抗1MΩ,如果探头的阻抗是9MΩ,那么实际的等效输入信号即为源信号的十分之一
注:10倍衰减是有条件的:信源输出阻抗远小于探头输入阻抗,不然实际显示的幅度就不准了

拆解到这里,对于示波器探头也有了更多的认识,示波器探头真的很“娇贵”:这些坏了的探头,单从外观看不出任何问题,有些成色还相当好!但是坏了,绝对是有原因的:芯线这么细,本身就很脆弱;不过这应该是受带宽因素的制约,要不然商家也不会没事故意做这么‘脆’。

好啦,探头易损,且用且珍惜!

网友A:
公司的示波器探头一直想拆,没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的示波器探头一直想拆,没舍得!

最初也没想拆,坏的多了就想看看能不能修理一下,拆到后来发现没法修

网友B:
一直想要个1:1的探头(原配10:1),收了一个二手,奈何前面金属棒部分有一大块拆不开,简直就是一截钢管

网友C:
楼主有办法修了吗  拆拆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D:
讲的很仔细,不过我之前拆过,但是装好后,没办法调整,用示波器输出源测试探头,波形异常。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办法将其修好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要个1:1的探头(原配10:1),收了一个二手,奈何前面金属棒部分有一大块拆不开,简直就是一截钢管

前面金属棒那块我也没拆开....那里面有个差不多 9MΩ 的电阻(还有可调电容),就是这个决定了 10:1的衰减

话说为什么要1:1的探头,10:1 带宽更宽,幅度更大,对测量电路影响也更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办法修了吗  拆拆找到问题了吗

没找到合适的办法修理。。。

大部分是线材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头坏了,换了个头就好了。合适的线材不好找,找到也不好装配,于是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讲的很仔细,不过我之前拆过,但是装好后,没办法调整,用示波器输出源测试探头,波形异常。不知道是否有什 ...

不知道你说的波形异常是什么情况?

如果是过补偿或欠补偿,直接调节表笔头部的调节旋钮就能解决问题

如果是波形时有时无,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前面金属棒那块我也没拆开....那里面有个差不多 9MΩ 的电阻(还有可调电容),就是这个决定了 10:1的衰 ...

我固定用途的。我做电源的,电源上电的时候,测纹波50mV交流档,10:1的上去之后落回来要慢一些,每次测试上千个,每个快半秒钟也是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固定用途的。我做电源的,电源上电的时候,测纹波50mV交流档,10:1的上去之后落回来要慢一些,每次测 ...

感觉这个快慢和负载有关啊,1:1 探头相当于是1MΩ 负载,10:1 是10MΩ 负载,如果直接接个10k的负载有可能会更快!

示波器是用来监测的,理论上来说完美的示波器(探头)不应该对测量电路产生影响,即输入阻抗为无穷大;但是实际上示波器(探头)肯定是有输入阻抗的,只不过高衰减的探头输入阻抗更大,对被测电路影响更小,测得的信号更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