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评测——CH554软件篇之触摸按键

楼主:
触摸按键是CH554的一大特色,所以优先测试

看了一下原理图,4个按键只有3个检测IO。其中P16可认为是上拉。
查看CH554的datasheet,其触摸按键有两种检测方法。一种自电容检测;一种互电容检测。资料也没有详细介绍。百度了一下,加上自己的猜测,基本这样理解:按键由一个IO口和地组成的叫自电容检测;由2个IO口组成按键的叫互电容检测。

查看资料,当触摸按键按下时的数据比未按下时的数据小。

事实是P16的脚一直检测到的KeyDate一直是很小的值(等效该键一直被按下),因此P16基本废了,不能做触摸按键使用。此处应该是开发板原理图中的第一个BUG

K1按键由P14和P15共同检测;K2由P14和P16共同检测(实际P16已经失效,等同按下,K2实际只由P14检测);K3由P14检测;K4由P15检测。K2和K3检测结果一样,因此导致4组按键实际能识别的只有3组(K1、K2或者K3、K4)。

沁恒没有提供专供开发板的软件Demo,沁恒官网下载到的是通用库函数,需要修改程序才能用来验证。

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有个全局变量定义在xdata中,只有一个函数在调用。里面的值和我要求的结果不一致,莫名其妙,没有道理。后来改到idata就ok。是否芯片设计的BUG?由于开发板只有串口烧录功能,不能仿真。无法确定该变量在执行哪一块出现变化。虽然我写的测试程序比较邋遢,但基本逻辑还是能保证的。原厂的技术人员需要的话,联系我,可提供我的测试程序。

触摸键测试程序需求修改一下才能测试。貌似我好像是第一个完成触摸键测试的。提供一下我的测试文件 CH554DEMO.hex (6.98 KB, 下载次数: 8) ,仅供测试。工程文件我晚点发布。

触摸键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3MDgzMzUzMg==.html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tbyty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
起始触摸按键的原理就是对通道PCB产生的感应电容充放电,然后采集充放电次数,实际采集通道值就是充放电计数,检测周期1ms或者2ms可设置。
但是PCB走线会有寄生电容,寄生电容越小越好,所以线长,线距,走线方式还是有些要求的。
感应方式分为自容式和互容式,简单理解就是通道和地线之间,通道和通道之间。
现在这个测试板,通道接上拉,会影响通道充放电,所以触摸按键时需要将LED去掉,才能正常使用。
实际使用发现,自容式更为实用,所以新版统一改成自容式(触摸弹簧,可加亚克力等面板)按键,但是因为G封装IO复用,所以依然是LED和触摸二选一。
网上也有很多其他相关的文章,可作为设计开发参考。

网友:
我发了帖子链接被屏蔽了,你可以直接百度搜索,CH554 触摸按键,有一篇发在其他电子论坛的帖子,网上也有其他讲的很细致的帖子可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有道理。
起始触摸按键的原理就是对通道PCB产生的感应电容充放电,然后采集充放电次数,实际采集 ...

首先表示感谢。对于触摸按键功能其实我没有疑问。疑问的是在调试过程中出现全局变量(定义在XDATA)莫名其妙被改写,打印非我所要的答案。把全局变量放到Idata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表示感谢。对于触摸按键功能其实我没有疑问。疑问的是在调试过程中出现全局变量(定义在XDATA)莫名 ...

原触摸按键代码一共两个全局变量,一个是基值数组(按键空闲时充放电计数值),另外一个是按键状态记录(0表示未有按键按下,1表示按键发生),不知是哪个变量出现了问题;
如果你改后的代码,定义了其他全局变量,建议你把具体的变量和代码发到lb@wch.cn邮箱,咱们可以探讨下,找找问题的真正原因。

网友:
CH554评测— by ltbytyn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7991-1-1.html

ch554测评汇总贴:
汇总:CH554测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84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