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读初始化时配置的寄存器,但是读出的值与写入的不一致

楼主:
mpu6050读初始化时配置的寄存器,但是读出的值与写入的不一致,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卖方提供的例程?用于那种开发板上?

网友:
这种一般严格按照DATASHEET上的时序操作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

网友:
或许楼主可以描述的再仔细一些

网友A:
楼主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解决了,就是IIC的一个接受应答的引脚的输入输出的引脚没有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