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编程

楼主:
两款不同的TFT彩屏,根据一个彩屏的程序如何使用另一个彩屏,大神能不能说一下大体步骤?多谢!!!!!!!!

网友A:
根据一个彩屏的程序如何使用另一个彩屏,为什么要根据一个去写另一个。你要搞清楚,待点的屏幕的接口,都是什么信号。给他合适的信号就可以了。你是没有资料,不知道给什么信号,还是不知道如何产生那些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一个彩屏的程序如何使用另一个彩屏,为什么要根据一个去写另一个。你要搞清楚,待点的屏幕的接口,都是 ...

我的意思是现在我有一款彩屏,也有具体的代码例程,现在我想试一下另一块不同的彩屏,写历程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能不能参考现有的例程来写。另外,在写程序的时候,我不清楚在屏幕的接口处写什么信号,这些信号从哪里能看到。。多谢!!!!!!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现在我有一款彩屏,也有具体的代码例程,现在我想试一下另一块不同的彩屏,写历程的时候不知道 ...

其实就是不知道给各个接口什么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现在我有一款彩屏,也有具体的代码例程,现在我想试一下另一块不同的彩屏,写历程的时候不知道 ...

你看手册说明。是不是需要先初始化。用的什么接口。具体是怎样的过程。用单片机实现这个过程就行了。注意时序。也有一些屏,不用配置,直接给视频信号就可以。视频信号也是,用自己芯片对应的接口和他相连。再看格式是什么样。资料得有啊。没资料都不知道接口是啥。没发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手册说明。是不是需要先初始化。用的什么接口。具体是怎样的过程。用单片机实现这个过程就行了。注意 ...

嗯嗯,好的。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手册说明。是不是需要先初始化。用的什么接口。具体是怎样的过程。用单片机实现这个过程就行了。注意 ...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