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通讯网络的差分信号具体指什么那?

楼主:
比如我DSP最小系统板中有一个RS485收发器电路,用于微处理器信号和通讯网络的差分信号转换,比较抽象!!!

网友A:
你的DSP信号是单端的,RS485传输信号是差分的,所以需要一片芯片来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DSP信号是单端的,RS485传输信号是差分的,所以需要一片芯片来转换。

传输肯定要有终点和起点吧,DSP芯片这边是传输一端,那另一端比如传输到什么地方,能否举个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输肯定要有终点和起点吧,DSP芯片这边是传输一端,那另一端比如传输到什么地方,能否举个列子

总线的概念,知道吧。这组差分线就是总线。他上面,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挂载多个设备。你完全可以用另一个带485接口的设备接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输肯定要有终点和起点吧,DSP芯片这边是传输一端,那另一端比如传输到什么地方,能否举个列子

“传输肯定要有终点和起点吧,DSP芯片这边是传输一端,那另一端比如传输到什么地方”
RS485是半双工,即可以收也可以发,但不能同时收和发。至于“另一端”,当然是你想要与之通讯的设备。这个设备是什么,由你自己决定。正如你说出一句话,这句话的听者由你选择,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图中的汉字,接收,发送,就是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