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PCB图怎么画成原理图,虽然这是最简单的双层板,对于菜鸟的我有一定的难度

楼主:
AD中PCB图怎么画成原理图,虽然这是最简单的双层板,对于菜鸟的我有一定的难度

SPEC-POWER-V2.PcbDoc

网友:
PCB改不成原理图吧

网友:
谁让楼主干这个活的
明显是让抄板

网友A:
大概看了图,这是一个24供电的转换板,2个LM2576分别输出12V和5V,一个asm1117输出3.3V,,,,先查一下主要芯片的资料,根据板子的情况,画原理图出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说一下,清单统计有误,LM2576该是2个,,,

网友:
PCB根本画不了原理图,自已再画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图,这是一个24供电的转换板,2个LM2576分别输出12V和5V,一个asm1117输出3.3V,,,,先查一下主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让楼主干这个活的
明显是让抄板

抄板,应该从那不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让楼主干这个活的
明显是让抄板

抄板,应该怎么做,我是第一次做这个

网友C:
看来一下PCB,是非常简单的,可以考虑先将原理图库做好,放在一个空的原理图中,然后通过工具以网络标号为基础进行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一下PCB,是非常简单的,可以考虑先将原理图库做好,放在一个空的原理图中,然后通过工具以网络标号为 ...

我好多元件原理图自己画的,都不知道对不对,怎么看自己画的元件库没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多元件原理图自己画的,都不知道对不对,怎么看自己画的元件库没有错

先不论对错,先将管脚对应关系弄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好多元件原理图自己画的,都不知道对不对,怎么看自己画的元件库没有错

下一步才是根据复原的原理图来判断功能,以及原理的正确性。最后推出器件型号。或者说如果你有焊接好的PCB会更容易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一步才是根据复原的原理图来判断功能,以及原理的正确性。最后推出器件型号。或者说如果你有焊接好的PC ...

这是双层板,我画的时候要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双层板,我画的时候要怎么看

器件不多,先画草图,最后整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器件不多,先画草图,最后整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抄板,应该怎么做,我是第一次做这个

这个板子相对简单,已经说了,先把电路中的几个芯片资料好好看看,
然后就可以,根据PCB图和资料把原理图画出来,
最好要对照PCB,看是否正确

网友:
j几个电源芯片都用的是典型电路,很好弄的。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