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SoC板上DDR3的物理地址?

楼主:
我最近用DE1-SoC板做一个实验,要用AD采集数据。AD采集由FPGA进行,数据通过FPGA-2-HPS Brige写入DDR3,再由Linux下的程序读出。

Linux启动时通过设置u-boot参数mem=256M限制只占用256MFPGA0x2000_00000x3FFF_FFFF地址范围的DDR3写入采集数据。

每次写入的长度不同,但都从0x2000_0000开始。如果写入长度较短,如几十KB,程序能正常工作;如果写入长度较长,Linux就崩溃了。显然数据缓冲区与Linux有冲突。

请问:

1DDR3 SDRAM的物理地址是多少?是0x0000_00000x3FFF_FFFF吗?

2Linux限制只占用256M时,占用的是那一段物理地址?

有请各路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想到一个简单办法测量Linux占用内存情况:terasic的培训教程里有个传输图像的实验bmp_save,里边的内核模块申请buf后就报告物理内存地址。于是将Linux分别限制为128M、254M、510M、999M,结果如下:

由图可知,物理地址分别为0x06E0_0000、0x0EE0_0000、0x1EE0_0000、0x3D60_0000
由此可知,Linux总是占用最低段物理地址的。

网友:
可是,为什么会死机呢?

网友:
当MEM设置大于500M时,fpga读写DDR还会死机吗

网友:
都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