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设计原理图时,使用的元件有两个部分(part A与part B),该如何连线才简洁美观

楼主:
5芯积分

新手上路,请大神多帮忙!
我在尝试做一个stm32芯片的小板子,从网上找了stm32的元件库,下载后发现在原理图那里,元件是被分为两个部分的(part A与part B)。
part B是电源相关的引脚,我连接好这部分引脚的接线后,准备做part A引脚的连线,但发现在part A界面里,有part B连线的干扰,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原理图,既不方便,也不美观,请问各位大神该如何处理?
现在正在做,在线等,先多谢帮忙了!

网友A:
元器件没有画好,PARTA中画了PARTB的内容,重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没有画好,PARTA中画了PARTB的内容,重画

是指我下载的元件库有问题吗?
元件里,part A并没有part B的内容。
我画了part B的连线,但准备画part A时,将元件属性从part A改到了part B,然后part B内容看不到了,但能看到它的连线。

网友:
到官网,找stm32F051c8t6的手册,原理图元件库必须正确把元件管脚搞清楚
PCB图库是要看长的什么子搞清

网友B:
STM32F051x4 STM32F051x6STM32F051x8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F051x4 STM32F051x6STM32F051x8

我知道这个啊,也做过430的MCU元件,不区分part A与part B的那种。
我的问题是,我下载的stm芯片元件库,提供的元件涉及到了不同的部分,这个时候针对不同部分的画线,该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