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电容的分类、用途及图片识别

楼主:
电容器,通常简称其容纳电荷的本领为电容,用字母C表示。
定义1:电容器,顾名思义,是‘装电的容器’,是一种容纳电荷的器件。英文名称:capacitor。电容器是电子设备中大量使用的电子元件之一,广泛应用于电路中的隔直通交,耦合,旁路,滤波,调谐回路,能量转换,控制等方面。
定义2:电容器,任何两个彼此绝缘且相隔很近的导体(包括导线)间都构成一个电容器。电容与电容器不同。
电容为基本物理量,符号C,单位为F(法拉)。
通用公式C=Q/U平行板电容器专用公式:板间电场强度E=U/d,电容器电容决定式C=εS/4πkd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数码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以平板电视(LCD和PDP)、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产品为主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产销量持续增长,带动了电容器产业增长。
一、电容的用途
电容的用途非常多,主要有如下几种:
1.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通过而让交流通过。
2.旁路(去耦):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组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3.耦合:作为两个电路之间的连接,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并传输到下一级电路
4.滤波:这个对DIY而言很重要,显卡上的电容基本都是这个作用。
5.温度补偿:针对其它组件对温度的适应性不够带来的影响,而进行补偿,改善电路的稳定性。
6.计时:电容器与电阻器配合使用,确定电路的时间常数。
7.调谐:对与频率相关的电路进行系统调谐,比如手机、收音机、电视机。
8.整流:在预定的时间开或者关半闭导体开关组件。
9.储能:储存电能,用于必须要的时候释放。例如相机闪光灯,加热设备等等。(如今某些电容的储能水平已经接近锂电池的水准,一电容储存的电能可以供一个手机使用一天。
二、电容的分类
1、按照结构分三大类:固定电容器、可变电容器和微调电容器。
半可变电容:也叫做微调电容。它是由两片或者两组小型金属弹片,中间夹着介质制成。调节的时候改变两片之间的距离或者面积。它的介质有空气、陶瓷瓷、云母、薄膜等。
可变电容:它由一组定片和一组动片组成,它的容量随着动片的转动可以连续改变。把两组可变电容装在一起同轴转动,叫做双连。可变电容的介质有空气和聚苯乙烯两种。空气介质可变电容体积大,损耗小,多用在电子管收音机中。聚苯乙烯介质可变电容做成密封式的,体积小,多用在晶体管收音机中。
2、按外形分:插件式,贴片式(SMD);
3、按用途分有:高频旁路、低频旁路、滤波、调谐、高频耦合、低频耦合、小型电容器。
4、按介质分为:陶瓷、云母、纸质、薄膜、电解电容
陶瓷电容:以高介电常数、低损耗的陶瓷材料为介质,体积小,电感小。
云母电容:以云母片作介质的电容器。性能优良,高稳定,高精密。
纸质电容:纸介电容器的电极用铝箔或锡箔做成,绝缘介质是浸蜡的纸,相叠后卷成圆柱体,外包防潮物质,有时外壳采用密封的铁的纸,相叠后卷成圆柱体,外包防潮物质,有时外壳采用密封的铁壳以提高防潮性。价格低,容量大。壳以提高防潮性。价格低,容量大。
薄膜电容:用聚苯乙烯、聚四氟乙烯或涤纶等有机薄膜代替纸介质,做成的各种电容器。体积小,但损耗大,不稳定。质,做成的各种电容器。体积小,但损耗大,不稳定。
电解电容:以铝、担、锯、钛等金属氧化膜作介质的电容器。容量大,稳定性差。(使用时应注意极性)大,稳定性差。(使用时应注意极性)
5、根据极性可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有极性使用时要注意方向。
三、电容的单位表示
单位‘法拉’用字母‘F’表示,用来表征电容器存储电荷的能力。
电容器常见的单位:毫法(mF)、微法(uF)、纳法(nF)、皮法(pF
电容器的单位换算:1法拉=103毫法=106微法=109纳法=1012皮法;1pf=10-3nf=10-6uf=10-9mf
四、电容的容量识别
电容器的识别方法分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3种。
a、直标法是将电容的标称值用数字和单位在电容的本体上表示出来:如:220MF表示220UF;.01UF表示0.01UF;R56UF表示0.56UF;6n8表示6800PF.
b、不标单位的数码表示法。其中用一位到四位数表示有效数字,一般为PF,而电解电容其容量则为UF.如:3表示3PF;2200表示2200PF;0.056表示0.056UF;
c、数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为数字表示容量的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10的倍幂。如102表示10*102=1000PF;224表示22*104=0.2UF
d、用色环或色点表示电容器的主要参数。电容器的色标法与电阻相同。
电容器偏差标志符号:+100%-0--H、+100%-10%--R、+50%-10%--T、+30%-10%--Q、+50%-20%--S、+80%-20%--Z。
五、电容器的主要性能
电容器的容量(即储存电荷的容量),耐压值(指在额定温度范围内电容能长时间可靠工作的最大直流电压或最大交流电压的有效值)耐
温值(表示电容所能承受的最高工作温度。)。
六、电容器检测
a、脱离线路时检测
采用万用表R×1k挡,在检测前,先将电解电容的两根引脚相碰,以便放掉电容内残余的电荷。当表笔刚接通时,表针向右偏转一个角度,然后表针缓慢地向左回转,最后表针停下。表针停下来所指示的阻值为该电容的漏电电阻,此阻值愈大愈最好应接近无穷大处。如果漏电电阻只有几十千欧,说明这一电解电容漏电严重。表针向右摆动的角度越大(表针还应该向左回摆),说明这一电解电容的电容量也越大,反之说明容量越小。
b、线路上直接检测
主要是检测电容器是否已开路或已击穿这两种明显故障,而对漏电故障由于受外电路的影响一般是测不准的。用万用表R×1挡,电路断开后,先放掉残存在电容器内的电荷。测量时若表针向右偏转,说明电解电容内部断路。如果表针向右偏转后所指示的阻值很小(接近短路),说明电容器严重漏电或已击穿。如果表针向右偏后无回转,但所指示的阻值不很小,说明电容器开路的可能很大,应脱开电路后进一步检测。
c、线路上通电状态时检测
若怀疑电解电容只在通电状态下才存在击穿故障,可以给电路通电,然后用万用表直流挡测量该电容器两端的直流电压,如果电压很低或为0V,则是该电容器已击穿。对于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标志不清楚的,必须先判别出它的正、负极。对换万用表笔测两次,以漏电大(电阻值小)的一次为准,黑表笔所接一脚为负极,另一脚为正极。

网友:
多谢分享啊
很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