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尺寸和外形

楼主:
      RT,焊盘尺寸和外形选项中,有个顶层-中间层-底层的,这个设置是什么意思?
过孔里面也有这个设置,是不是画多层板用的

网友A:
这是焊盘,外径3.2mm,通孔内直径1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焊盘,外径3.2mm,通孔内直径1mm

勾选 简单的,就是你说的这种,如果选顶层-中间层-底层,是什么意思,修改参数会变成什么样的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勾选 简单的,就是你说的这种,如果选顶层-中间层-底层,是什么意思,修改参数会变成什么样的焊盘?

比如单层板,想让只有底层有焊盘,顶层没有焊盘,就设置项中设置焊盘,让顶层、中间层为零

网友:
多层板中的焊盘分别在顶层、中间层、底层的尺寸和外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