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开发板的触摸按键是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
研究了半天没有搞明白

网友A:
有个触摸按键定时器,开启它就扫描,1MS或2MS一次;

检查完毕定期器产生中断或者置个标记(主要看你是查询还是中断方式)。

然后就读那个数(电容值)。

读出后跟没按下时比较。这样就知道有没有按键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触摸按键定时器,开启它就扫描,1MS或2MS一次;

检查完毕定期器产生中断或者置个标记(主要看你是查 ...

         理解很透彻